芯片引脚上拉和下拉与输入输出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0-10):
在配置单片机引脚为输入时,看到常常被设置成上拉,那么何时设置成上拉、下拉呢?具体有哪些考虑因素呢?

网友A:
没有什么因素吧,看你外部电路的需要,和你程序逻辑的需要

网友B:
IO口是要跟外部电路连接的,讲究的与外电路匹配,根据外部电路和功能来确定IO的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