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三相电压采样问题

楼主(2019-10-10):
要用单片机AD采集市电三相四线电压,先用电阻分压成mv信号,再经运放放大后接入单片机ADC,周期内采集一定点数,做RMS运算,从而达到电压测量的应用。
因为测量的信号是正弦波,有低于0V的半周,所以需要将信号抬高(偏置)至ADC参考电压的一半。ADC参考电压3.3V,故抬高到1.65V。所以处理后的理想信号是以1.65V为X轴的正弦波,波峰-波谷=3.3V。(设计电路需考虑运放特性以及过电压)

下图的电路,测量都没有问题,但是做EFT试验打N线MCU会死机,L线没有问题。

后来改善把N输入端也加电阻,EFT可以通过。三相电压一致时测量也是准的。但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或者缺相的时候,测出来的值不准,缺相的那一相有有值显示,用示波器的夹子夹到1.65V或者夹到GND上,测量就准了。

楼主:
图中C相电路没画,跟A,B相是一样的。

个人不想在零线加电阻,但是要解决EFT的问题。

楼主:
EFT是EMC里的脉冲群试验

网友A:
或可以改用电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可以改用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是很好改善,使用图中的电路在1M电阻后加上互感器(阻值等需要根据互感器调整),但是成本不允许使用啊。

网友B:
强弱电都混在一起了,不适用

楼主:
混在一起是为了抬高交流信号,不然负半周测不到的

网友C:
N 线也加输入电阻后再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线也加输入电阻后再变换

n线也加过试了,EFT没问题,三相平衡时测量精度也没问题,当三相不平衡或者只有一相有电时,测量就差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线也加输入电阻后再变换

这是我把零线加电阻的电路,先打EFT,没有问题。
再试精度,三相平衡时也是准的。
只上A相电压,A相不准,B/C相也有显示值。这时候把示波器的夹子夹到GND,或者1.65V上就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