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DA用的是TI的DAC8411IDCKT,输出正弦波,然后波形是这个样子
电路是隔离供电、数字信号也隔离了,后端接了射随电路,

问题处在哪呢:是这个DA不行吗,没搞过这个。

网友A(2019-10-11):
OPA228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不适合做跟随器。

楼主(点评):
谢谢。一会去掉OPA228看看波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换一个运放试试。

网友C:
看着像是C4这个电容引起的,去掉这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D:
这个波形是在哪个点测量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是在哪个点测量到的呢

去掉隔直电容和跟随,波性没这么夸张了,但是负半轴回程的地方还有个小缺口。测试点在DA引脚处
后来同事改了一下,就是输出时叠加10mv的偏置在里面,波形就好了,就是原来输出0~200mv,改为输出10~210mv。

网友D(2019-11-10):
输出在小信号的线性度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