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调试GD32E230K问题

楼主(2019-10-10):
新到J-LINK V9,连接电脑USB后驱动安装完成,但是在keil MDK,DEBUG工具选项中一直找不到J-link。
过程尝试过更新Jlink驱动程序,卸载再安装,选择Device到CM23,一直不成功。
但是在电脑设备中可以查看到J-link。且其他芯片的工程,debug选项中也可以正常查找到Jlink。
好难过。请教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

Keil版本:5.26
Device选择:GD32E230K8

在此谢过

网友A: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蛋疼中......

网友B:
固件升级了吗?我有一个,固件升级了,然后就变砖头了。哈哈哈

网友B:
变砖头了,特别心累。

网友C:
和你的驱动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是变砖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砖头了,特别心累。

放心,有固件可以烧回去的。

网友D(2019-11-12):
是不是系统的兼容性不太好啊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看有人说导致电脑死机,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楼主有解决了吗?

楼主(2019-12-25):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看有人说导致电脑死机,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楼主有解决了吗? ...

已解决,更换了keil  MDK版本。
初步怀疑是不同版本的MDK对盗版JLINK V9的识别问题,或者说MDK自带的segger驱动对盗版JLINK V9的适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蛋疼中......

已解决,更换了keil  MDK版本。
初步怀疑是不同版本的MDK对盗版JLINK V9的识别问题,或者说MDK自带的segger驱动对盗版JLINK V9的适配不同

网友F:
keil5 会带JLINK的驱动, 而我们 JLINK 的驱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直接从官网下的,版本会比KEIL5的更新。 所以  先安装好KEIL5后,再安装JLINK驱动的时候,需要同步下 DLL  或是安装好后,再C盘的JLINK目录里, UP date DLL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