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19VE3AE开发板使用求助

楼主(2019-10-10):
大家好,新人求助:
    初学单片机,买了一块新唐M0519VE3AE开发板,如下图所示,收到以后赶紧焊接了插针,准备上电调试,但遇到一个问题:
    (1)公司电脑USB口被禁掉了,只有RS232串口可以使用,但是公司配备了RS232-TTL转接板,如图中所示。
    (2)通过这个转接板,我可以调试STC8A系列的开发板,但今天对照指导文档反复试了很久,Keil软件下载时始终提示“NO ICE Device Found.Please Check the Link"。
    不知道新唐单片机是否可以通过RS232串口下载/调试程序,请大家指教,谢谢!        另外,官方淘宝店M0519开发板下面的介绍:"支持串行调试(SWD)接口, 2个观察点/4断点",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们公司连USB都不给用,那还开发个毛线的电子啊。。。。。

网友B:
同上啊,这年头都是USB的烧录器,怎么还不给用,难道你们公司不是电子公司吗

网友B:
如果自己学开发单片机,最好还是在自己电脑上玩吧。如果是公司搞开发的,那说明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前途,这行为对于一个科技公司是**的行为,没任何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学开发单片机,最好还是在自己电脑上玩吧。如果是公司搞开发的,那说明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前途,这行 ...

我们不是电子公司,主要是个人想学习,接触过一点STC的单片机,买过开发板,听了一些视频教程,又根据朋友的推荐买了新唐的单片机开发板,没想到遇到这个问题,但个人电脑带不进公司,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各位朋友,如有解决方法,小弟愿有偿求助,愿知识付费

网友A:
给你个方法:下班学,上班的时候看资料,只进行软件学习,实战放到下班后。
Keil可以软件仿真的。

网友C:
串口调试下载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先在芯片写入BOOT LOAD程序,这个是不能用UART来下载的,必须用ICP来烧写,烧写完BOOT LOAD之后,就可以通过UART向APROM写程序了。
芯片的BOOT LOAD 源代码,官方给的芯片ISP工具里面有,可以直接下载编译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下载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先在芯片写入BOOT LOAD程序,这个是不能用UART来下载的,必须用ICP来烧写 ...

非常感谢,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