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系列如何通过CAN来烧录代码

楼主(2019-10-10):
如题,请问哪位大神有用CAN来烧录程序的,有不有相应的bootloader提供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步,你要修改bootloader,实现CAN通讯接收上位机发来程序包

第二步,根据你使用的CAN 分析仪开发自己的上位机,解析hex并分包下发烧录

网友B:
要把BootLoader的通信接口改成CAN

网友C:
有一个基于AVR的CAN bootloader,供参考

网友D:
网上找一些例程参考下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E(2019-11-13):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B:
如果官方没提供,需要自己实现这个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