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份代码在M4和M23内核上的存储占用情况

楼主(2019-10-10):
同一个产品的代码,分别在两个平台上编译,都是最高优化
在GD32E230C8T6上编译-Os优化,输出信息如下:
Program Size: Code=33746 RO-data=9670 RW-data=788 ZI-data=4108
FLASH占用:33746+9670+424=43840
SRAM占用:788+4108=4896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43416 ( 42.40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896 ( 4.78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43840 ( 42.81kB)

在GD32F330C8T6上编译-O3优化,输出信息如下:
Program Size: Code=31512 RO-data=8312 RW-data=944 ZI-data=3928
FLASH占用:31512+8312+424=40248
SRAM占用:944+3928=4872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39824 ( 38.89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872 ( 4.76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40248 ( 39.30kB)
结论:M23内核存储占用大了8.9%,不过M23功耗是真不错,72M主频还不超过10ma.

网友A:
这跟arm的C编译器有关系吧,我记得M23是需要arm cc 6才能支持的,你两个工程都是在keil下用arm cc 6编译的吗?

楼主:
补充STM32F030C8T6编译结果,比GD32两个都要小一些。

Program Size: Code=30492 RO-data=8156 RW-data=976 ZI-data=3928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38648 ( 37.74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904 ( 4.7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39100 ( 38.18kB)

网友B:
F330的工程改器件型号为E230就能在E230上正常运行吗?调用的库文件都不需要修改吗?

网友C(点评):
需要修改的M4到M23 部分指令集减配

网友D:
三种内核,,,应该不好比较吧,,,

网友E(2019-11-12):
观察的很细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