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有项目,求指导入坑指南。

楼主(2019-10-11):
       本人32,目前web开发入门不久,不幸老板小白一枚,现有项目对接硬件,强压我身,无奈继续学习吧。
       先来个 公司需求的大概原理吧.

基本原理图就是  上面这样的。
需要控制电磁阀及连接扫码枪,获取扫码数据。

一期工程:主要就是这个物联网模块 。

二期工程:扫码枪换为射频识别读取ic卡数据。

三期工程:添加GPS定位 及视频监控 及其他的一些传感器。

由于进度紧迫 ,现招人才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重任就压下来了。

一期可以外包出去  二期 三期 就要自己做了  ,准备入坑  ,就现学吧  就各位指导个 学习路线图

一些基础知识还算可以  压箱多年的C语言  也在熟悉中。物联网也关注一段时间了 ,基本的一些东西已经了解。

目前纠结 开发板选择  溜达傻猫多天 感觉正点原子的 战舰开发板不错 ,准备入手。  不知道对刚入门来说 ,这个板子是否合适。

物联网模块 目前外包出去 ,外包公司准备用PLC 代替物联网模块。 太坑了~!物联网几百的东西,PLC直接上两千以上。  成本嗖嗖往上飞,真奢侈。 但是物联网模块开发又找不到合适的厂家合作。

各位大佬 求指导 学习路线图   物联网模块的开发书籍   合适的开发板  等 任何意见和建议

来着不拒  虚心接受  欢迎占坑。  多谢多谢

可以买模块

网友A:
物联网模块,概念有点大。。。我觉得没必要用PLC

网友B:
有钱就上plc,没钱就用mcu。
用plc控制电磁阀可能会方便一点罢了

@yf001ai :确实有点高
plc 太黑了.. 一整套 今天报价有个公司报价6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联网模块,概念有点大。。。我觉得没必要用PLC

了解了几天  也感觉 没必要用PLC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钱就上plc,没钱就用mcu。
用plc控制电磁阀可能会方便一点罢了

电磁阀 用达林顿管就可以啊

是的。有很多方式驱动

网友C:
可以使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做,看一下有人科技的物联网模块和他家的后台,很傻瓜的那种。

网友D:
6楼已经给你指明道路了,可以推荐移动云平台 ONE NET 实现你这个功能很简单,买他们的东西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找找 阿里 或者腾讯云平台,都有相应的硬件,只要会简单的程序编写就可以了。
要是都自己开发的话,实现起来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做,看一下有人科技的物联网模块和他家的后台,很傻瓜的那种。 ...

多谢.  多谢  淘宝上他们家销量挺高的.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已经给你指明道路了,可以推荐移动云平台 ONE NET 实现你这个功能很简单,买他们的东西就可以了,你也可 ...

套件已买.  马上入坑

云 管 端 云:阿里 移动 自己做saas 管:4G 2G NB(云如果要用移动,模组最好也用移动) 此贴终结 端:mcu + 模块 + 外围

网友E:
物联网方向不错的,能在这种项目中历练是很难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套件已买.  马上入坑

坑不多,我是不怎么会编程的,看了一周,帮新来的实习生做了一个基于他家2G模块的透传气象监测毕设,气压,温湿度、风速等等上传。

网友F:
物联网模块,网上搞一个wifi模块,然后叫一个写APP软件或则写上位机软件的公司叫他们写一个软件,然后你这边用用一个单片机串口跟wifi模块通信,在控制电磁阀开关不久完事了,你只要跟写APP软件或者上位机软件的定义一下协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不多,我是不怎么会编程的,看了一周,帮新来的实习生做了一个基于他家2G模块的透传气象监测毕设,气压 ...

大神 大神  看的那些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联网方向不错的,能在这种项目中历练是很难得的。

是的啊.   服务器方面的基本没问题了.  现在主要就是硬件方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已经给你指明道路了,可以推荐移动云平台 ONE NET 实现你这个功能很简单,买他们的东西就可以了,你也可 ...

云平台这边 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对接到他们的平台呢? 有什么优点么?   自己写可以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服务器方面的基本没问题了.  现在主要就是硬件方面的了

加油吧!难得的机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云平台这边 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对接到他们的平台呢? 有什么优点么?   自己写可以不可以.   ...

有的平台给出接口可以自己写,

但是注册硬件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吧!难得的机会。

公司有几个项目 正好练手  物联网的优势确实 很大.   物联网总体的框架 大概看过 但还不是太懂.  嵌入式应该是必学的  刚入手wifi模组. 先熟悉下.  大佬有推荐的资料么?  看了好多感觉太笼统了 没个详细的流程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几个项目 正好练手  物联网的优势确实 很大.   物联网总体的框架 大概看过 但还不是太懂.  嵌入式 ...

有一个网蜂的,他们是配套开发板的,由浅入深。着实不错,你可以考虑一下。

@yf001ai :不客气,欢迎学习交流。
多谢大神 . 学习去.

网友H:
是呀,这些简单的控制功能,人家物联网模块都支持的,没有必要硬件全自己开发,自己只要做一个包含电源、电磁阀驱动的大板子,其它复杂的采用模块,只做平台APP和手机APP即可。

网友I:
我也想和你一起入坑哈哈,一起来吧,我可以助你,本人也是软件开发一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做,看一下有人科技的物联网模块和他家的后台,很傻瓜的那种。 ...

有人的云平台吗?测试可以,多点长时间运行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