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yQt编写的串口助手源码

楼主(2019-10-11):
软件执行效果:

源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SERCOM

Python编写的,方便随时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制,比较灵活

网友A(2020-08-29):
新版的QT5居然没有QtChart模块了

网友B:
这个支持的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呢?怎么在Linux上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QT5居然没有QtChart模块了

PyQtChart需要单独安装:pip install PyQtCh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的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呢?怎么在Linux上使用呢?

最大波特率应该是驱动决定的,,软件没有限制

使用方法和Windows下一样,,安装Python 3.6,然后安装pyqt5, pyqtchart and pyserial这三个包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PyQtChart需要单独安装:pip install PyQtChart

谢谢!原来如此。不过自己的串口助手已经搞定了,现在发现还是自己写的串口助手最适合自己使用啊,功能什么的不多不少

网友C(2020-10-14):
一直找不到pyqt5模块,不知啥原因,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找不到pyqt5模块,不知啥原因,蛋疼。

QtChart需要单独安装:pip install PyQtChart

网友C:
安装了,还是不行,我再查查;

网友C:
重新把python pycharm升级到最新版,就正常了。
大佬兄弟,你的ui 文件代码有点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把python pycharm升级到最新版,就正常了。
大佬兄弟,你的ui 文件代码有点不太一样? ...

SERCOM.ui转化成的py代码和SERCOM.py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啊,我的程序里没有把ui文件转换成py代码,,直接uic.loadUi('SERCOM.ui', self)加载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把python pycharm升级到最新版,就正常了。
大佬兄弟,你的ui 文件代码有点不太一样? ...

PyQt里ui文件有两种用法:
方法一、将ui文件转化成py代码,,然后自己的代码继承转换的代码中的类
方法二、不将ui文件转化成py代码,,直接uic.loadUi('SERCOM.ui', self)加载显示ui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PyQt里ui文件有两种用法:
方法一、将ui文件转化成py代码,,然后自己的代码继承转换的代码中的类
方法 ...

谢谢大佬兄弟点拨,我研究下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