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低通滤波问题

楼主(2019-10-11):
我用ADC采集0-10V直流电压,然后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后面紧接着一个一阶低通滤波,低通滤波后紧接着ADC芯片。有大神指导着低通滤波的值怎么选吗?有参考的文档吗?Q请忽略图中文字,新手询问。

楼主:
有人指导吗?

网友A:
一般经验值无脑10k,100nf。
如果是电流信号,涉及过流保护,1k,22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经验值无脑10k,100nf。
如果是电流信号,涉及过流保护,1k,220p

谢谢大神,着全屏经验值吗?可是我们要求是采集电压电流自适应的电路,也就是说电压电流都用这一个通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着全屏经验值吗?可是我们要求是采集电压电流自适应的电路,也就是说电压电流都用这一个通路, ...

单片机里的,要处理高速模拟信号,我目前接触的就是过流信号(非短路保护,短路保护一般是数字方式)。
一般都是经验,然后调试下。
设计有两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就是方案确定,理论计算,绘制原理图,绘制pcb。这是折腾成熟的东西,就是你在行业里积累的很多年所采用的方法。为阴性。这种是某行业资深工程师。
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就是接到方案闷比,上网查资料,确定方案,绘制原理图,绘制pcb,然后调试,调试无果,放弃,然后循环。这是你成长的过程。想避免,但是跑不掉。这种为阳性。这种是某资深工程师,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新手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里的,要处理高速模拟信号,我目前接触的就是过流信号(非短路保护,短路保护一般是数字方式)。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LZ 能不能晒晒 “0-10V 直流电压”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

如果是类似电池电压的信号,低电压检测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是 0-10V 变化很慢的的信号,那么变化的最快速度是多少呢?

另外,ADC 对信号源有什么要求?比如信号源阻抗。

设计一个电路需要知道输入和输出特性的要求,
包括电压范围、信号频率范围、阻抗……等。

网友C:
5V电源做的0~10V跟随器?

网友C:
所有不提需求就谈方案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电源做的0~10V跟随器?

真细心,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前面有高精度电压分压到0~5V,因为ADC输入口只能识别0~5v,我前面没说清楚。但是我的问题是低通滤波怎么选值。

网友D(点评):
-3db 拐点频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细心,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前面有高精度电压分压到0~5V,因为ADC输入口只能识别0~5v,我前面没说清 ...

先把你的需求和工作条件讲清楚。
譬如:
允许误差?
供电形式?
ADC类型?
ADC采样率?
带宽要求?直流信号也是有带宽要求的,或者说响应。
ADC输入形式,单极性/双极性?单端/差分?是否有缓冲器?
等等。

反压到5V也不能用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你的需求和工作条件讲清楚。
譬如:
允许误差?

带宽要求?直流信号也是有带宽要求的,或者说响应。你这个句话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能不能晒晒 “0-10V 直流电压”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

如果是类似电池电压的信号,低电压检测器可 ...

算是一个识别信号吧,输入0~10V无变化,外端接入一个电压,范围在0~10V,经过ADC,CPU能准确识别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一个识别信号吧,输入0~10V无变化,外端接入一个电压,范围在0~10V,经过ADC,CPU能准确识别出来, ...

还是不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只能假设了……

假设:
1. 输入信号最高频率为 Finmax =75Hz;
2. ADC 最高采样频率 Fsamplemax = 10 KHz,
则:
可以用几何平均值(大致)确定采样频率为:
Fsample = sqrt(75 * 10000) = 866 Hz
取 Fsample = 1 KHz。
低通滤波器的通带截至频率 Fcutoff >= 75Hz;
低通滤波器的阻带起始频率 Fstop <= Fsample / 2 = 500 Hz。

假设:
ADC 精度为 10-Bit,
则:
信噪比为:
SNR = 6.02 * 10 + 1.76 = 61.96 dB
取 SNR = 62 dB
低通滤波器阻带增益(衰减量)Astop <= -62 dB

《ADC SNR》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只能假设了……

假设:

不管怎么样,谢谢大神码这么多字,你说的对于我来说是新知识,我先研究一会,不明白再询问你

网友B:
假设信号最高频率 75 Hz,重新计算如下:
Fsample = sqrt(75 Hz * 100 KHz) = 2738 Hz,取 10 KHz。
Fstop <= 10 KHz / 2 = 5 KHz。
SNR = 6.02 * 16 + 1.76 = 98.08 dB,取 100 dB。

低通滤波器规范:
Fpass = 100 Hz
Fstop = 2.5 KHz
Apass = 0 dB
Astop = -100 dB

然后用这些参数再滤波器设计工具里设计个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设计:

网友E:
电路设计简洁至上,可以不要运放的,坚决去掉,多一个器件浪费会增加故障。
看看输入是什么信号,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多少,如果是接近直流的低阻抗的信号,直接电阻分压滤波,效果最好了。
至于R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多少频率多少的衰减,都可以计算的,如果不会计算,回去看看教科书去,这是最基本的,基本的都不知道,还做什么设计?

网友F:
我用的时候很多都是1K电阻和103的电容就可以,RC就是你的滤波时间常数,等于他们就认为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时候很多都是1K电阻和103的电容就可以,RC就是你的滤波时间常数,等于他们就认为截止了 ...

好的

网友G:
ADC自带的低通滤波器足够用了,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H:
滤波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