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yQt实现的Segger RTT上位机,,带波形显示

楼主(2019-10-11):
软件执行效果:

源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RTTView

不了解Segger RTT的可以搜索下,,他是一种通过JLink实现单片机和上位机间传输数据的技术,,类似于UART,,但速度比UART快很多

网友A(2019-11-18):
能给一个您的邮箱或者其他联系方式请教一下您吗?期待回复

网友B(2020-01-30):
非常棒,参考参考,学习一下这个编程思路。

网友C(2020-12-22):
大佬,连接不上不知什么原因,
nodic52832 用JTAG sw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连接不上不知什么原因,
nodic52832 用JTAG sw口可以吗?

你的Python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如果是64位的需要用64位DLL,,在JLink_V644e目录或子目录下找JLink_x64.dll

网友C:
选 /SEGGER/JLink_V644e/JLink_x64.dll,依然有问题
刀版的jtag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 /SEGGER/JLink_V644e/JLink_x64.dll,依然有问题
刀版的jtag可以吗?

你这问题是JLink不支持你的器件吧?这跟JRTTView没有关系

没有具体型号的话,,就选内核型号Cortex-M4应该也行

网友C:
jlink正常,用的swd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