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MSM 电机转子初始位置自学习(电角度自学习)

楼主(2019-10-11):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自学习是解决霍尔传感器的安装误差,以及安装顺序问题。不同厂商的电机HALL线和电机线颜色不一定对得上,同时安装角度可能有偏差。所以通过自学习可以获得当前接法的线序以及安装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