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片MC34118组成的对讲电路通话问题

楼主(2019-10-11):
两片MC34118组成的对讲电路:主机讲话,副机声音清晰连贯,但副机讲话,主机声音不连贯断断续续(但贴着mic非常近的讲话,两边效果能一致(实际没有这种工况)。)。感觉主机一直在接受状态影响副机,主副电路完全一致,已经排除焊接,元件参数,线长等问题。 如果有懂这方面的师傅请不吝赐教或者联系微信77140027发资料帮解决有适当报酬.谢谢

网友A:
是否是回声抑制不好,就是副机说话时,主机扬声器的声音又回到主机麦克风了,可以挡住主机的麦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回声抑制不好,就是副机说话时,主机扬声器的声音又回到主机麦克风了,可以挡住主机的麦克试一下 ...

试过挡住无用,直接断掉主机麦克风和扬声器也没用。奇怪的是挡住主机麦克风副机讲话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

网友B:
差不多20年前吧,我好像弄过这个东西,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效果不好是你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挡住无用,直接断掉主机麦克风和扬声器也没用。奇怪的是挡住主机麦克风副机讲话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 ...

这个现象比较奇怪,是一对样机有这问题,还是很多台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20年前吧,我好像弄过这个东西,效果还是不错的
如果效果不好是你设计的问题
...

20年前的大佬。电路还能找到吗?能否参考一下。   可能是设计问题,参数参照典型电路。

网友C:
是20年前的免提电路,搞懂原理才好排查问题。效果还是可以的。
判断一方的麦克风输入大,就降低对方的麦克风增益。同时只有一方优先。
自己看看RC参数,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年前的大佬。电路还能找到吗?能否参考一下。   可能是设计问题,参数参照典型电路。 ...

找不到了
主要看电容参数
典型电路是错误的,不能用

网友D:
用数字消侧音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