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AC7811的IO口怎么设置为开漏输出

楼主(2019-10-11):
如题,杰发AC7811的IO口怎么设置为开漏输出,手册GPIO也没讲这个

网友A:
WeChat  在参考手册17.3.3章节,E4,E2两个寄存器用于设置IO口的输出能力。通过驱动代码设置的话应该是调用int32_t GPIO_SetE4E2(uint32_t gpioNum, uint32_t E4E2Value)函数

网友B:
无法通过软件将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只有将引脚功能设置为I2C功能时,自动配置为开漏。

网友B:
无法通过软件设置寄存器将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只有将引脚功能设置为I2C功能时,自动配置为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通过软件设置寄存器将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只有将引脚功能设置为I2C功能时,自动配置为开漏。 ...

断开内部上拉是否就是开漏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内部上拉是否就是开漏模式了?

如果是输入模式,断开内部上拉下拉就是浮空,如果是输出,就是推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参考手册17.3.3章节,E4,E2两个寄存器用于设置IO口的输出能力。通过驱动代码设置的话应该是调用int32_t  ...

谢谢分享,,,,,,,,,,,,,,,

网友D:
如果这样,这个GPIO模式是有缺陷的,有些需要OD输出的就会很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这个GPIO模式是有缺陷的,有些需要OD输出的就会很麻烦。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GPIO开漏输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GPIO开漏输出呢?

需要OD输出的场合很多,不仅I2C需要,其它也需要,实现线与的作用,不会导致逻辑重读,比如用GPIO复位另外一个MCU的复位脚(很多MCU的复位脚,主动复位也是OD输出低电平)。否则,为何很多MCU都有OD输出模式呢?为何标准51没有OD输出但是上拉很弱的,大致等同于OD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OD输出的场合很多,不仅I2C需要,其它也需要,实现线与的作用,不会导致逻辑重读,比如用GPIO复位另 ...

我们的IO没有提供开漏功能的配置,不过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的组合实现开漏的效果。
模拟开漏输出高(需外部接上拉)
1)     配置IO为输入模式
2)     输出寄存器(ODR)设置为0
3)     将PU&PD均配置为关闭
模拟开漏输出低:
1)     配置IO为输出模式
2)     输出寄存器(ODR)设置为0
3)     将PU&PD均配置为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需要OD输出的场合很多,不仅I2C需要,其它也需要,实现线与的作用,不会导致逻辑重读,比如用GPIO复位另 ...

get到新技能,开漏没用过,高阻倒是用过

网友G(2019-11-11):
看这个原理图,貌似不支持OD输出

网友H:
貌似没有开漏输出

楼主(2021-08-25):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IO没有提供开漏功能的配置,不过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的组合实现开漏的效果。模拟开漏输出高(需外部 ...

没看太明白,设置为开漏输出怎么还分输出高和低

楼主:
你实现开漏输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