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各封装官方最新原理图、PCB、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19-10-11):
CH340是沁恒微电子于2004年推出的一颗经典USB转串口芯片,经常出现在各位工程师GG们的桌面上,伴随着各位攻城狮在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感谢大家的支持让这颗诞生于15年前的芯片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服务于各行各业。

经过多年的更新迭代,沁恒CH340等USB转接系列产品线目前已拥有几十个型号产品,以下是各个型号的功能简介。

CH340:USB转串口经典型号,拥有SOP8/MSOP10/ESSOP10/SOP16等封装,无需外部晶振

CH341:USB转串口/IIC/SPI/并口/打印口 等

CH342:USB转双串口,支持自定义IO口电压,支持VCP/CDC模式

CH343:USB转高速串口(6Mbps),支持自定义IO口电压,防串口倒灌电,支持VCP/CDC模式

CDC模式:大部分操作系统已内置此类驱动程序(如:win10以上、Android、Linux、MAC OS等),用户无需安装驱动;缺点是高波特率连续大数据量通讯效率不佳,且RTS/CTS无法独立使用;

VCP模式:厂商提供虚拟串口驱动,支持各操作系统,功能多,支持GPIO和高波特率及硬件流控;缺点是需安装驱动(手动或联网后自动安装);

CH340系列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MAC OS等系统,驱动如下:

Windows系统驱动官方下载:http://wch.cn/downloads/CH341SER_EXE.html

Linux系统驱动官方下载:http://wch.cn/downloads/CH341SER_LINUX_ZIP.html

Android系统驱动官方下载:http://wch.cn/downloads/CH341SER_ANDROID_ZIP.html

MAC OS系统驱动官方下载:http://wch.cn/downloads/CH341SER_MAC_ZIP.html

CH340原理图和PCB文件下载:http://wch.cn/downloads/CH340PCB_ZIP.html

USB转串口应用场景下,若USB转串口芯片与其他IC(MCU等)双方电压不匹配或其中一方失电产生电流倒灌,有可能导致器件无法正常工作,电流增加等问题。

常见解决方式:串口输出引脚上(如:TXD/DTR/RTS)上接一个反向肖特基二极管到对方的输入引脚。部分场景也可使用限流电阻代替。

若对端串口输入引脚空闲态非高电平,还需将MCU的RX脚启用内置或外加上拉电阻;

如上解决方式,外围需要增加电路,且影响高波特率通讯。(超过120K时)

针对如上应用限制,沁恒提供多种USB转串口芯片型号用于彻底解决或缓解电流倒灌。推荐:

1、支持IO独立供电的USB转串口芯片:CH343、CH342、CH9102;

     提供VIO电源引脚,为串口等IO引脚提供电源;

     IO电压支持5V/3.3V/2.5V/1.8V等,可以直接连接低电压的CPU、FPGA等;

     支持高达4Mbps的串口通讯波特率;

2、内置防倒灌电路的USB转串口芯片:CH340K;

     内置防电流倒灌二极管;

     同时内置若上拉电阻维持空闲高电平,实现低电平驱动和弱高电平驱动;

3、若使用其他USB转串口型号,为缓解电流倒灌,建议:优先考虑统一供电方式,双方使用同一电源工作;

网友A(2020-08-10):
Linux/MAC OS驱动更新太迟缓。去年新出的型号现在都1年了Linux/MAC OS都还用不了。

楼主(点评):
你好,哪个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ux/MAC OS驱动更新太迟缓。去年新出的型号现在都1年了Linux/MAC OS都还用不了。 ...

您好,可以使用如下附件的1.6版本。可直接联系WCH工程师。

CH34x MAC驱动V1.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使用如下附件的1.6版本。可直接联系WCH工程师。

直接放官网方便大家随时去官网下载比较好。一个驱动都要联系厂家的东西,你自己会喜欢吗?有些人经常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电脑。都是临时上网下载驱动和芯片手册,这些人不喜欢用U盘或者网盘,习惯性去官网下最新的。当一个芯片的资料在官网都找不到的时候。通常不会联系厂家而是直接找其他可替代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使用如下附件的1.6版本。可直接联系WCH工程师。

因为官网更新不及时,我已经把所有CH340K的板子改成CH340N了。现在不想再折腾了。下次画新板子再试试CH34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使用如下附件的1.6版本。可直接联系WCH工程师。

有没有其他网友下载验证一下。我试了还是不支持CH34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使用如下附件的1.6版本。可直接联系WCH工程师。

实测CH340K这个附件一样用不了,怪不得官网没有更新,官网还是2018-07-05发布的1.5版本。

网友B:
您好,如果无法使用。可以在系统“终端”手动加载驱动,看是否有出错提示。路径为:/Library/Extensions/usbserial.kext
使用kextload可以加载,如果报错,可以直接发我的mail:zhangj@wch.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官网方便大家随时去官网下载比较好。一个驱动都要联系厂家的东西,你自己会喜欢吗?有些人经常在不 ...

您好,感谢建议和反馈,后续会及时Release。

网友C(2020-09-10):
用的第一颗串口芯片型号,确实很经典,另外希望官网上能及时更新芯片数据手册,应用手册等开发资料,方便下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第一颗串口芯片型号,确实很经典,另外希望官网上能及时更新芯片数据手册,应用手册等开发资料,方便下 ...

感谢您的建议,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开发资料我们会及时上传,需要什么资料您可以在论坛或者官网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您

网友E:
经典的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