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Rthread nano问题

楼主(2019-10-11):
移植了rtthread nano到136芯片上,发现没有加入中断的时候,任务是正常运行的,只要加入中断,任务就不能运行了,但是中断还是正常运行,像是操作系统中断管理没有起作用,有哪个大佬碰到过吗

网友A:
nano有些问题,一般都用全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有些问题,一般都用全版的。

有在更新说明用肯定能用啊

网友B:
rthread占用ram有点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hread占用ram有点多了吧?

一共8K,现在用了3K多,没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