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电子行李秤方案芯片

楼主(2019-10-11):
电子行李秤方案芯片CSU1182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18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通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3.3+/-0.1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2.5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路模拟输入。

18位分辨率,有效精度18位(PGA为8时,输出速率为32Hz)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8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158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6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8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外部晶振、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2V 、3.6V电压比较)

内置温度传感器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