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想用飞思卡尔的KL25Z 做一个心电检测

楼主(2019-10-11):
这个板子也是第一次接触 现在要用它做一个心电的检测   用的是codewarrior 感觉无从下手 不知该如何做起 查了很多资料 感觉越看越乱了 。。。有没有大佬可以恢复我一下 我该从哪下手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楼主:
在线等回复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没有人,整个论坛就我一个人,不信你看后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整个论坛就我一个人,不信你看后面的回复

老哥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用什么芯片不重要,因为只要带有AD采集就好了(要求不高的话,AD精度可以低点儿)。然后重点是对心电信号的识别和电路中对心电信号的放大、去噪等等的处理。

网友B:
毕设做的这个。心电信号比较微弱,放大电路是必须的,一般需要经过两级放大电路。1级放大电路采用AD620运放搭建的放大电路,AD620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不错,一级放大电路后要经过高通滤波电路、低通滤波电路、50Hz陷波电路,这3个电路主要是对心电信号进行滤波处理,至于高通、低通滤波的范围要根据心电信号频率决定,你可以先查一下人体心电信号的特征,比如说频率以及幅值范围。经过这些电路后,再进行二次放大,同样采用运放搭建的放大电路,注意一级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别太大,主要放大放在二级放大电路中,电路总放大倍数大概在1万倍左右,具体记不清了。前面这部分主要是模电范畴,其实就是做一个传感器,主要目的是监测到微弱的心电信号,对信号经行处理,使心电信号纯净且能够被单片机识别。心电信号是电压信号,所以需要使用单片机的ADC,当然在AD采样过程中,你需要进一部滤波。不知道你是否需要显示心电图,如果需要,你在完成模拟部分的心电监测、滤波、放大电路后,你可以在示波器上观察一下是否能够监测到信号。示波器很重要,可以验证你的放大电路、滤波电路是否正常工作,至于怎么验证,你可以在你的电路输入端输入一个信号,在电路输出端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当然,如果你需要在自己的板子上显示心电图,LCD是必须的,且单片机频率别太低,至于怎么显示心电波形,你可以将你采集到的AD值,转化成纵坐标,采用打点的方式在LCD是显示,打点频率就是你的采样频率。我说的比较简单,实现起来还是需要你自己动手操作。
短时间,可能完成不了。。。

网友C:
我就是做这个的,简单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设做的这个。心电信号比较微弱,放大电路是必须的,一般需要经过两级放大电路。1级放大电路采用AD620运放 ...

感谢这么多字的回答   想问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些滤波电路实现的功能 可能用软件的方式实现吗 比如50HZ的陷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这个的,简单一批

老哥能说说大体吗

网友D:
cw用不习惯,就用keil,  nxp也有一个mcuexpresso可用。

网友E(2022-07-09):
想用一块 FRDM-KL25Z ,哪位可以出一块给我, 电话微信 18926529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