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IT-100A尿液分析仪故障分析

楼主(2019-10-11):
1 打印结果时走纸不均

这是由于打印纸位置不正、打印纸过宽、打印机齿轮磨损或走纸的橡皮轴摩擦力太小造成。如果是打印纸位置不正或打印纸过宽,只需更换打印纸后重新装上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仍然出现走纸不均,此时应取出打印纸,在仪器打印过程中观察走纸橡皮轴的转动均匀,转动均匀则应怀疑是走纸橡皮轴的摩擦力太小,那么只需慢慢转动橡皮轴,用手术刀片沿着长轴轻轻的、均匀的在橡皮轴上划上深度约为1mm左右的划痕,再用湿布擦干净,故障就可以排除;转动不均则很可能是打印齿轮磨损,造成打印过程受阻,应更换打印齿轮。

2 打印不出结果或打印不清

打印不出结果,一般是热敏打印纸装反;结果打印不清晰则可能是打印纸质量差、打印片未压紧或打印控制盘未调正。如果是更换打印纸后出现上述现象,很可能是打印纸质量问题,应更换打印纸。更换打印纸后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则应取下打印头,对准打印片和传输电缆金属接点的位置固定,然后左右转动打印控制盘位置,直到打印字迹清晰为止。

3 检测时出现TROUBLE-4

此故障(光强度不足)在工作中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是光源或积分球老化、光敏检测孔不干净、标本颜色太深、排液孔堵塞或排液泵故障,导致试剂带架上尿液残留过多并浸泡了试剂带、维修后扫描头装得太高或位置不正。光源或积分球老化需换新的。光敏检测孔不干净只需擦拭干净即可。标本颜色太深,主要是指血尿和尿高胆红素标本,此类标本只需稀释后重测,其结果除pH外乘以稀释倍数即可。高胆红素标本也可以用氯化钡吸附后用上清液检测。方法是:取尿液10ml加0.1g氯化钡粉末,充分混匀,放置2~3min,然后以1500rpm离心5min,取上清液检查。排液孔堵塞或排液泵故障应通开排液孔,也可以用5%的次氯酸钠溶液浸泡15~20min后,清除尿垢或修复排液泵及时排去残留的尿液。维修后扫描头装得太高或位置不正,应重新调整扫描头的位置和高度,使扫描灯的光从试剂架槽的正中通过,又不至于擦到试剂带且扫描灯的进出顺畅为准,通过以上处理,TROUBLE-4g故障就能排除。

4 检测时出现TROUBLE-7

此故障原因可能是试剂带架未装到位、试剂带未顶到头、扫描头扫描时进出受阻、使用了非本仪器试剂带、试剂带检测时被推出。试剂带架未装到位可能是取下来清洗后未装紧或有异物阻塞,清除异物并装紧就可以排除。试剂带未顶到头多半是由于试剂带架槽的顶部聚集的尿垢未即时清除致使试剂带顶不到头,当仪器扫描时,试剂带模块的位置也相应发生了错位,此时只需清除试剂带架槽顶部聚集的尿垢,问题就解决了。扫描头扫描时进出受阻,可能是固定螺丝松动后发生了位置的变化,这时需打开仪器,调整好扫描头的位置,拧紧螺丝固定即可。如果使用了非本仪器的试剂带则由于各个厂家生产的试剂带规格不完全一致,只要那一家试剂带上模块所在的位置稍有不同或模块的大小、高度不一致就可能导致位置不正确或检测时被扫描头推出并出现TROUBLE-7报警,而且使用非本仪器试剂带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无法保证。

我们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定期保养和维护,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使用准确性高、重复性好、质量有保障的厂家的试剂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才能使用好仪器,发挥好仪器的功能,造福临床,造福病人。

本文由西安安泰医疗设备维修网整理发布,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