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运营人必知的SEO优化实用技巧—SEO关键词布局优化

楼主(2019-10-11):
价格:1 元
  SEO关键词布局的重要性
  一个成熟的网站,会根据关键词优化难度分配到不同的页面上,依次为首页、栏目页、专题页(或聚合页)、**页面等。
  若关键词布局有问题,则可能优化许久都没有排名,此时要认真分析关键词是否难度过大,是否需要重新分配关键词。当然,这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来判断,不要因为没有排名而乱修改关键词。
  温馨提醒:所谓修改关键词,其实就是修改标题,过度频繁可能会被惩罚。修改meta中的keywords没用哦。
  seo中关键词的布局原则:
  做seo的都知道,网站的整站关键词是不能随意放置的,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方案来指引方向。当我们的建站初期或者接手一个网站,那么为网站做seo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思考如何布局关键词。其中需要分清楚核心关键词,目标关键词,长尾关键词的一些具体情况。布局核心思路是:核心关键词放首页,次一级的词放在栏目页,长尾词放在内容页,这样的话整站的结构才会很清晰,用户进来后就一目了然,同时对于搜索引擎来说也是很友好的。
  关键词布局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关键词密度
  每个页面建议1~4关键词,避免出现关键词堆砌现象
  每个页面不建议过多关键词,过多堆砌关键词和重复关键词均可能被搜索引擎惩罚。
  尤其是首页哦,seo又不止是优化首页,拿出一些词放在栏目和专题页效果可能更好。
  首页标题关键词(title)布局
  建议首页的关键词不宜过多,一般中小型的网站以3-5个词汇就差不多了。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网站集权,例如我们网站的整体内容页面为100个,那么如果做10个关键词的话,每个关键词只有10个页面来支撑,如果是做3个关键词,那么每个关键词就有33个页面来参与排名了,那么我们想一想,这样做排名是不是比较快呢,对吧。
  根据搜索引擎蜘蛛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爬行原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把最重要的词汇放在最左边,然后以此类推,一层一层往下布局。关键词之间一般可以用“_”-“|”“,”这些符号隔开(注意点:这些符号最好是英文状态下的,因为两个英文字符才代表一个汉字,而一个中文字符就是一个汉字),字数一般建议在30个汉字以内,并且我们所用的关键词尽量做到完全匹配,即用户会搜索什么,我们的标题关键词和用户搜索词是完全一样的。
  首页SEO关键词布局
  虽然国内的搜索引擎对描述(keywords)中的内容已经不是很看重了,对排名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是,关键词设置对于网站的完整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得分,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谷歌对于关键词的设置还是比较看重的,万一哪天我们网站有了一些国外的用户量呢?因此,从长远看来还是有必要设置的,不能因为一时的偷懒而得不偿失。字数一般不超过50个汉字。
  首页描述关键词(description)布局
  简单理解是对于首页标题的进一步细化阐述,我们需要对网站的中心内容进行进一步补充说明,尽量添加一些让用户信任和吸引用户点击的词汇,来优化,字数一般不能超过100个汉字。
  **内关键词密度
  通常来说不宜够高,一般在2-8%左右,其实我们写**的时候只要不刻意的增加关键词密度,只要有利于**的可读性,能够做到自然也就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新手朋友还是需要谨慎对待,尽量去规避为好,以免造成得不偿失的尴尬局面。
  2、 根据栏目权重合理分配关键词
  通常来说,栏目页面的关键词布局原理思路和首页差不多,我们依样画葫芦就是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栏目的关键词权重相次于首页,因此关键词的数量不宜太多,我本人建议一个栏目最好不要超过3个,并且选择的词是仅次于首页核心词的次一级词,对于栏目页,我们同样需要做好TDK这三个要素。
  思路,导航栏目需要清晰合理,布局原则以从左到右排列,最重要的放最左边(如果是上下结构的按从上到下),以此类推。需要注意的是,导航栏目不要搞得太复杂,尽量以简单清晰为布局思路。中小型网站一般建议放置5-7个栏目就好。网站规模越小,栏目就要越少。选择词汇需要选择与网站核心定位相关度高的词汇,做到整个网站上下一心,融会贯通,尽可能的体现流畅度。
  除了**页面外,首页、栏目、聚合页面等都可以统称为“**列表页”。
  首页,是最大的**列表页,这在WordPress博客中最能体现。
  我们在分配关键词的时候,要考虑的是栏目预估更新**数量、频率、质量与原创度。
  如果这个栏目根本就不怎么更新,内容也是一些陈旧内容,毫无质量而言,那么这个栏目可以放一些很简单的关键词。
  相反,如果这个栏目**的更新频率高、数量多、质量高和原创比例高,则可以放一些比较难优化的词。
  3、 根据tag标签聚合页面或专题页面合理分配关键词
  tag标签聚合页面或专题页面要分两种形式来看:一种是网站所有页面都有指向这个页面的链接(就好比放在栏目上),另一种是网站只有某一个页面才有指向这个页面的链接。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看作栏目页来分配关键词,第二种情况,就看作**页比较合适。
  4、一个关键词对应一个页面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内部竞争。多个页面做同一个词,搜索引擎可能会只选择某一页面给予一定的排名,而不会都去排名。(但也有同一关键词同时有多页面都具有排名的,最明显的就是品牌词)
  尽管如此,当做了多个长尾词之后,还是可能会出现内部竞争的情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尽量选择其中某一篇**,来做关键词锚文本链接指向。
  长尾关键词的布局设置,是栏目页和内容页面怎么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设置布局长尾关键词,有那些因素是需要重要考虑的?建议尽可能选择竞争小但是搜索量较多的,能够和该栏目页面中心思想相匹配的、简单地理解就是能够对于该栏目关键词做进一步阐述说明的长尾词,我们所做的长尾词就是为了更好的说明该栏目的核心思想。一般一个**页数量以一个为佳,**本身没有多少权重,太多的话不利于集权。
  5、关键词布局还需要看网站规模情况
  网站规模大,内容越多,需要做的关键词布局计划越详细,所以,可以考虑先确定网站规模与内容情况,尤其是**的原创比例与数量,再来做关键词布局。
  seo怎么布局关键词?
  SEO关键词布局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 金字塔结构
  第一层:核心关键词 选择1~4个放在首页;
  第二层:次级关键词 选择1~4个放在栏目(或聚合假如合适的话);
  第三层:长尾关键词 放在**页面(或专题页面等)。
  2、关键词分组
  当我们已经挖掘出很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将关键词分组。
  比如将一类关键词统一放在一个栏目内优化。
  再比如分为一级、二级目录的网站,如一个大型的教育网站,每一个一级栏目就是一个省,二级栏目就是下面的市。一级栏目下有一级栏目的关于省的关键词的**,二级栏目则为关于市的栏目的**。
  3、 做好关键词库
  关键词库也就是关键词与网站URL链接的对应的表格,文件格式建议Excel。
  写明信息:关键词、指数、URL、是否收录、排名情况、甚至流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