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cadence里面plane

楼主(2019-10-11):
大家都知道,cadence里面设置负片,需要选择为plane层,然后勾选后面的negative artwork。
但是我发现公司之前的一些pcb,电源层GND层都设置成plane,但是不勾选negative artwork。
然后画图的时候也是用正常的覆铜方式来铺电源层和GND层。
请问如果不勾选negative artwork的话,plane是不是就和conductor是一个意思了。

楼主:
或者说,设置成plane层,但是不勾选negative artwork,这样做相比较于直接设置成conducto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只要设置成了plane(无论勾不勾选negative artwork),就不可能在铺铜、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