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购买的单节锂电池带有保护板了,我们的电路上还需要设计保护板么?

楼主(2019-10-11):
如题,项目中想用单节充电锂电池供电,购买的单节锂电池带有保护板了,我们的电路上还需要设计保护板么?

网友A:
不需要了吧

网友B:
锂电本身配的保护板,一般设定范围靠近极限,甚至批量生产等原因超出极限。
   如果项目对电池性能要求比较高,成本允许,一定一定要加可靠设计的保护电路
      (不要随便捡个电路参数就加上去,那会起反作用,而且现在锂电的种类多,设计者一定要仔细了解选用的电池,比如实际用3.2V的磷酸铁锂或者2.4V的钛酸锂,却用3.7V三元或者3.6V聚合物的参数)。

网友C:
@wh6ic 说的不错,楼主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再外加了,若是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找厂商提供相关测试性能参数后,再增加一小模块的

网友D(2019-11-14):
电芯本身带有保护电路,就不需要另外增加保护芯片了。顶多增加充电管理部分就行,像常用的4056这些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