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9-10-11):
请问 stm32怎么和以太网连接做一个以太网接口呢,有什么芯片或现成电路吗(目前知道一个串口转以太网的但好像速度不够快 有快一些的方案麻 )

网友A:
用SPI接口的

网友B:
可以用W5500

网友:
stm32有带以太网mac的型号,需要外接一个以太网phy芯片,好像也有带以太网mac和phy的型号,外面还要接网络变压器,需要集成一个tcpip协议栈,比如lwip uIP之类的,就可以做了

网友C(点评):
如果用模块,可以用spi高速wifi模块,淘宝上有

网友D:
可以用CH395  ,SPI扩展以太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