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CP2200实现MCU的简易型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9-10-11):
用CP2200实现MCU的简易型以太网接口

摘要 介绍基于新型独立控制芯片CP2200的以太网通信接口的软硬件设计方法;详细介绍CP2200的结构功能、外围接口电路,以及基于CP2200与单片机C805lF040的TCP/IP协议栈的实现。
关键词 CP2200 以太网C805lF040 TCP/IP

引 言
    当前,嵌入式设计人员在为远程控制或监控设备提供以太网接入时,使用的以太网控制器(如RTL8019、DM9008、CS8900A等)都是专为个人计算机系统设计的。这些器件不仅接口电路复杂,体积较大,而且比较昂贵。CP2200是Silabs公司于近期推出的一款48引脚独立以太网控制器。它符合IEEE 802.3协议,支持10M以太网接入,而且仅需很少的外部电路连线就可满足绝大多数嵌入式以太嗣接口的设计要求,简化了嵌入式以太网接口的设计,减小了占板空间,降低了系统开发成本。
    另外,该以太网控制器具有8位并行主机接口,可以为绝大多数微控制器或主处理器提供以太网通信功能。8位并行总线接口支持Intel和Motorola总线方式,可以使用复用或非复用方式寻址。这些功能加上相关处理器的TCP/IP协议栈,使得嵌入式应用a系统的以太网接口实现变得十分简易。

1 CP2200的主要功能
    ◆符合IEEE 802.3协议:内置lOMbps以太网物理层器件PHY及媒介接入控制器MAC,可按业界标准的以太网协议可靠地收发信息包数据;具有可编程填充和CRC自动生成功能。
    ◆可编程过滤功能:特殊的过滤器,可自动评价、接收或拒收Magic Packet、单播(Unicast)、多播(Multicast)或广播(Broadcast)信息包,以减轻主控单片机的处理负荷。
    ◆30 Mbp5速率的并行主机接口:支持Intel和M0torola两种总线方式。
    ◆8 KB Flash存储器:8192字节非易失性数据存储空间,可对其进行灵活编程;工厂预编程的唯一48位MAC地址。

2 硬件电路设计
    系统的硬件电路原理可参考图1。其中,要特别注意CP2200控制器与RJ-45的连接电路,因为这些参数对通信的可靠性影响很大。
    CP2200的外围电路比较简单,主要考虑其复位引脚、晶振输入、并行接口和与以太网变压器的连接。
2.1 复位电路
    CP2200具有上电复位功能。一旦VDD上升到某个门限值后,就会在片内产生上电复位脉冲。当VDD上升到足够器件上作时,器件会以初始化状态启动。CP2200支持软件复位,可以通过并口将复位寄存器置位来实现软件复位。
2.2 晶振电路
    CP2200的工作频率为20MHz,晶振连接在XTAL1和XTAL2之间。CP2200也可由连接到XTAL1引脚的外部时钟源驱动。
2.3 I/O并行接口
    CP2200的并行主机接口,支持Motorola和Intel两种总线方式,且支持地址数据复用和非复用方式。可以通过将MUXEN和MOTEN引脚接地或拉高电平来实现对主机接口总线方式的配置。
2.4 以太网变压器
    要实现以太网接口,以太网变压器是不可缺少的。在差分接收引脚(RX+/RX-)上,需要1个专用于10BASE-T操作的l:1脉冲变压器;在差分发送引脚(TX+/TX-)上,需要外接1个带有中心抽头的l:2.5脉冲变压器。变压器应具有2 kV以上的电压隔离性能,以防止静电干扰。发送端需要2个8Ω(精度为1%)的电阻和1个560pF的电容与特定端相连,接收端需要1个100Ω电阻与特定端相连(具体连接方式见图1)。
    按照CP2200的要求,采用的是PRJ系列的PRJ-010型变压器。该变压器集成了RJ-45接头,在省去了不少连线的同时也提高了高频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2.5 其他电路
    LINK和ACT引脚输出电平用于驱动LED,以指示网络的连接和活动状态。
    所有电源引脚都必须与同一个外部3.3V电源相连。类似地,所有参考地都应在外部连接到相同的接地点。每个VDD和地之间都应连接一个0.1μF的陶瓷旁路电容,且尽可能靠近引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驱动双绞线接口需要相对高的电流,因此以太网的收发数据线应尽可能短,并且线径适当加大以减少电阻损耗(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笔者的PCB电路板选择了20mil的线径)。(注:100mil=2.54 mm。)

3 软件设计
    TCP/IP协议种类繁多,相互之间交互作用复杂,在单片机上不可能实现所有协议,所以必须对协议栈进行裁剪。结合系统的具体通信要求,本系统最后只保留了TCP、UDP、IP、ICMP、ARP协议模块。在协议栈程序的整体设计上,考虑到单片机的单任务执行方式很难发挥TCP/IP协议的特点,采用了基于事件驱动机制的TCP/IP协议栈的实现方法。该机制的引入,使得系统在保证具有高效的汇编语言代码效率的同时,实时响应性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下而将具体阐述事件驱动机制的原理、特点以及基于该机制的TCP/IP协议栈的实现。
3.1 事件驱动机制的原理
    系统初始化完成后,进入事件循环体,不断查询C8051F040的事件队列是否有事什,一些事件队列非空,则读取事件标志字,判断事件类型,而后调用对应事件处理子程序。处理子程序执行完毕后,仍然返回到事件循环体中。事件标志字由中断直接或者间接驱动,当某个事件发生后,只需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状态字的对应位置位。中断不断向事件队列中添加事件,而C8051F040处理程序则不停地从事件队列中读取事件标志字,处理事件。
3.2 事件驱动机制的特点
    ①由于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仅执行了改变事件标志字这样的简单程序语句,把事件添加到C8051F040的事件队列中后就立即返回,所以系统关闭中断的时间很短,从而增强了系统对中断处理的实时性。
    ②C805lF040根据当前读取的事件,进行相应事件处理或者向事件队列中添加进一步处理所需的事件。这实际上是对任务都进行了分步处理,在执行一步某一任务的同时,也可以执行一步其他任务。这样,在不影响主程序流程的情况下,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
3.3 事件循环体的简要流程
    事件循环体的简要流程如图2所示,下面具体介绍各事件的含义。
    ◆EVENT_ETH_ARRIVED:有待处理的以太网帧事件。检测到此事件,C8051F040会调用读CP2200接收缓冲区程序,然后对帧进行解包处理。
    ◆EVENT_TCP_RETRAN:TCP重传事件。若TCP定时器超时,则触发该事件。
    ◆EVENT_TCP_INACTIVITY:关断不话动连接事件。若某连接超过0.5s没有收发数据,则触发此事件。
    ◆EVENT_ARP_RETRAN:ARP请求数据包重传事件。若某一ARP请求在发出O.5s后没有相应,则触发该事件。若经两次重发都没回应,则将以该IP为目的地址的数据包丢弃。
    ◆EVENT-AGE_ARP_CACHE:更新ARP缓存事件。每60s触发该事件一次。
    ◆EVENT_COME_NEWDATA:有新数据事件。当有新数据待发送时,触发该事件。

4 结论
    CP2200的多种集成功能(如CRC校验、数据滤波等)有效地减轻了单片机的载荷,它内部的收发接口单元操作起来灵活方便,为以太网数据包提供了有效的缓冲;另外,该芯片具有稳定的工作性能和抗干扰抗震性能。利用CP2200、C8051F040和文中提到的TCP/IP协议栈开发出了用于铁路机车的以太网通信接口板卡。此板卡已在测试机车上运行,工作性能良好,能够进行稳定的数据传递。

网友A:
以太网接口芯片都有哪些

网友B:
内部集成了以太网接口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C:
RTL8019是一个10M以太网接口芯片

网友D:
phy,mac,switch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芯片怎么加以太网接口

网友F:
千兆以太网phy芯片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G:
以太网交换芯片可以不用CPU进行管理吗

网友H:
MCU扩展以太网接口对MCU上的操作系统有什么要求?

网友I:
网络接口芯片RTL8019AS需要编程吗

网友J:
网络控制芯片如何扩展出多个网口

网友G:
百兆以太网phy芯片靠近cpu好还是网络隔离变压器好

网友A:
单片机接入以太网的几种方案

网友F:
物联网模块中以太网采用的是什么网络芯片

网友B:
有没有哪个芯片有以太网接口,并且可以直接接rj45

网友E:
怎么测试单片机跟以太网芯片已经连接的软件

网友C:
以太网接口芯片的MII GMII MAC 等接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以太网卡的MAC芯片的

网友J:
以太网网络变压器的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I:
能够通过以太网直接发数据,该怎么实现

网友H:
常见的网络芯片有WIZnet生产的W5500,W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