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在用HT75XX的这颗料的请看这

楼主(2019-10-11):
RS75XX完美替代HT75XX,性能稳定,性价比高 qq3040013598

完整文档:
有问题可以向我咨询:QQ 3040013598

网友A:
何必去抄HT。。。。。

网友A:
HT7XXX的LDO口碑又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7XXX的LDO口碑又不怎么样。。。

有产品就会有竞争,有的客户会需要更低价的成本来做产品

网友B:
完整的手册pdf都不放一个,还有啥脸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的确。HT7XXX在急促上电时,输出容易过冲达到Vin,您们有解決这个毛病吗?

既有问题不解决的都是耍流氓
相信后来者都会下功夫解决上电过冲问题,要不然哪里来的卖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7XXX的LDO口碑又不怎么样。。。

虽然如此,但是HT出货量仍然巨大!
也算是搞成了一个习惯命名吧,就像358、431、3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HT7XXX在急促上电时,输出容易过冲达到Vin,您们有解決这个毛病吗?

有解决的!

最好能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手册pdf都不放一个,还有啥脸说的

您是想看完整的PDF手册可以好好说话,没必要写“还有啥脸说的”这么恶意的话,大家互相尊重不好吗,我发这个贴子也没有攻击任何人

这点我支持你,只不过你作为供应商这块,推广的时候需要注意方式,多用数据与实例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有问题不解决的都是耍流氓
相信后来者都会下功夫解决上电过冲问题,要不然哪里来的卖点 ...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想看完整的PDF手册可以好好说话,没必要写“还有啥脸说的”这么恶意的话,大家互相尊重不好吗,我发 ...

最烦这种的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就跟原来电脑城买电脑的一样,就摆个模型,然后忽悠上高层宰客。
网上很多骗子也是这样,啥都没给清楚,就是加Q聊加Q聊。
对于这种我就是直接喷。

手册看了一遍。
热阻比HT75XX低得多,秒杀级别的。
但是功耗Internally Limited具体值是多少,合理怀疑会不会根据此掩盖热阻或者结温的虚标
输入电压高。

如果纸面参数真实无误,打HT75XX完全过剩,和MPS、SPX的高压LDO相比又有不足。

前些时还在跟人争论PD这个参数,实际与热阻系数和PN结过温保护温度是互相掣肘的,并且PD和热阻系数都是封装厂给出来的参数,因为都是封装和材料决定的参数,芯片厂家控制不了,其能控制的就是过温保护温度的设计,所以直接根据压差*电流*热阻系数+环境温度<=保护温度,就可以评估应用设计是否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烦这种的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就跟原来电脑城买电脑的一样,就摆个模型,然后忽悠上高层宰客。
网上很 ...

多谢指正和点评

网友E:
其实对于销售推广人员来说,怎样正确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是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对于销售推广人员来说,怎样正确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才是关键点。

好的!后续会注意,多谢指点!

客气了,这是在坛子里的多是技术研发人员,需要拿点真家伙才会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