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预处理电路上电时有砰的一声,求助!

楼主(2019-10-11):
我的电路用了单电源,出事了。

这是我的电路,输入是music_signal,输出是line_out,(GND),后级接的是功放。
板子9V上电的时候,功放的喇叭会砰的一声。应该是电容C20在上电瞬间是短路的,导致4.5V的偏置电压传递的到功放上了。
不知道大家可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如果用正负双电源给358供电,运放的3脚接地,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板子体积比较小,估计电源转换模块放不下。
2.想把电路改成下面这样,输出是line_out+和line_out-,这样应该就没有砰的一声,但是这样一来,输出就是不是以GND做参考了,
没有见过这样做的,是不是不可以。

请各位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常规是用SPEAKER上电延时保护电路,用一个继电器切换。并一个远大于SPEAKER内阻的电阻。使电容充电完毕才把SPEAKER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是用SPEAKER上电延时保护电路,用一个继电器切换。并一个远大于SPEAKER内阻的电阻。使电容充电完毕才把 ...

谢谢!
有听说过喇叭的保护电路。在这个例子上,功放和喇叭都是客户自备的,没有办法加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9和R18中点下拉一电阻到地线,你现在C19蛮大的,則此电阻可以是20k以下,可藉由仿真取值。前端若需要隔直 ...

谢谢回复!
电阻20K是有点大,C19也有点大。但这个不是关键。

主要是C20刚开始充电的时候,4.5V会直接出现在line out上,导致后级的功放以为是一个音频信号,导致砰的一声。

C19就是隔直用的,R18和C19如果调换位置,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是一个交流的反相比例放大电路。比例系数是-1。

“C19和R18中点下拉一电阻到地线”这个有什么用处,看不太懂,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听说过喇叭的保护电路。在这个例子上,功放和喇叭都是客户自备的,没有办法加保护电路。 ...

明白了,前置放大器,加输出继电器啊,下拉电阻接地。上电延时后再闭合,如果用平行电源糸统做不会这个问题,

网友A:
第2 种方法还是会有的,器件离散性及上电充电的时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讲的是上丶下电时还沒有到达稳态,那么此时必須如同9490所言,加装静音裝置让喇叭不出声。
而我讲 ...

好的,谢谢。我后面再想想,现在还没有考虑到稳态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 种方法还是会有的,器件离散性及上电充电的时序不同。

采用了下面的方法,砰的一声小了不少。
将偏置电压脚的电容C22换成一个大电容,同时按照你的建议在line out脚上接了一个1K的电阻到地。
这些值都没有仔细计算,只是大概的。原则是左边的充电速度比右边的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了下面的方法,砰的一声小了不少。
将偏置电压脚的电容C22换成一个大电容,同时按照你的建议在line ou ...

1k 跟负载输入阻抗有关,大于10倍就可以了,太大,景响充电速度,标准的功放输入阻抗为47K,不过运放输出驱动足够,也可以不照这个原则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 跟负载输入阻抗有关,大于10倍就可以了,太大,景响充电速度,标准的功放输入阻抗为47K,不够运放输出 ...

哈哈,我只是知道功放的输入阻抗是几十K。哈哈原来标准是47K。赞一个,很严谨。
那我这个的1K的电阻要换成470K,或者更大一些。470K,RC=4.7S,时间有点长。这种情况下,前面C22要换成1000u,电容太大了。

我准备将1K电阻换成47K左右,C22换成220u试试。

运放输出电压驱动的47K还是470K都应该没有问题。只是高通滤波器的下限会改变一点,10u的耦合电容,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只是知道功放的输入阻抗是几十K。哈哈原来标准是47K。赞一个,很严谨。
那我这个的1K的电阻要换 ...

驱动力足够,反正以电压源的信号输出,10K也可以的,不影响电压信号值(内阻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只是知道功放的输入阻抗是几十K。哈哈原来标准是47K。赞一个,很严谨。
那我这个的1K的电阻要换 ...

C22有必要要用220UF吗?47UF足够了,只不过提供一个偏置电压而已,更稳定一些。

网友C:
在图示位置串联个限流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D:
用358?

厉害

不知道对音质有啥要求

去ti 的官网找个音频的芯片就知道你的电路对不对了

网友E:
试试在功放IC 输出端接一个电容电阻串联对地,吸收开机尖峰电压。

网友E:
你双电压这种接法没见过,

网友F:
你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这个问题比较纠结,这个涉及到功放或预防是不是双电源,如果是双电源,只需要在输出端增加一个开机缓升控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预放或功放也是单电源输入,那处理就比较麻烦,这个不是你加个电阻或电容就能解决的

楼主:
哈哈,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我不是专业音频的。请教一下从358的手册哪里能看出它用在音频电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我不是专业音频的。请教一下从358的手册哪里能看出它用在音频电路不行? ...

就压摆率一个就不行,大信号动态响应跟不上

举个反例吧  因为要说的话太多

既然358可以,那为什么还要专门设计音频专用的芯片?

(不抬杠,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压摆率一个就不行,大信号动态响应跟不上

举个反例吧  因为要说的话太多

谢谢回复!
为了表明不是抬杠,先说明一下情况。这个电路本身而言,不是保真电路,要求不是很高。用386客户方面没有提出音质上的问题。(当然客户也不是很专业,只能说目前听上去普通人能接受。)

一般我都是用正弦波做测试信号。你说一个信号的幅度和频率,我这边用函数发生器产生一个这样的信号,然后输出部分用示波器看。

不知道这样测试是否可以?  压摆率根不上,应该会导致波形失真。是什么样的失真?输出的峰峰值偏小还是?小的失真从示波器波形上很难看出来。

这边也有一个很古老的HP音频分析仪,可以测失真。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压摆率一个就不行,大信号动态响应跟不上

举个反例吧  因为要说的话太多

刚刚看了一下数据手册,ST LM358压摆率典型值是0.6V/us,最小值是0.3V/us
如果输出信号幅度为5V,频率是20KHz,信号的导数最大值是0.6V/us左右,确实比较接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听说过喇叭的保护电路。在这个例子上,功放和喇叭都是客户自备的,没有办法加保护电路。 ...

规范的攻放都应该有喇叭保护电路,而且开机应该是先音源后攻放这个顺序,这样就不会有冲击声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