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全差分运放输出电压轨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图片是全差分运放LMH6551的规格书截图,有以下疑问请教各位大神:
1.Output Voltage Swing 那一行,Conditions下面的Single Ended 是什么意思?Peak to Peak是什么意思?
2. 在±5V供电情况下,输出电压典型值为±7.8V,这个±7.8V是(Vo+ - Vo-)还是(Vo+ - GND)?,因为我看条件一栏有Single Ended,所以我有此疑惑。。
3.如果我用这个全差分运放接成跟随,则输出分别为Vo+=Vocm+0.5Vid,Vo-=Vocm-0.5Vid,(其中Vid为输入端的差分信号),则应该有Vo+=Vocm+0.5*Vid<=VCC吧  ???Vo-=Vocm-0.5*Vid的绝对值小于等于VEE的绝对值吧???

总结:主要是不理解Conditions下面的Single Ended   和Peak to Peak的意思。。。

网友A:
这俩标识看起来是乱糟糟的。那就不要纠结他写的这几个字了。

网友B:
to LZ:

Single Ended——单端,即单端输出峰峰值达7.8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LZ:

Single Ended——单端,即单端输出峰峰值达7.8V。

你连放大器的  in    和  out  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懂??????????????

英语看不懂没关系,咱该能看懂电路图吧????

电路图还看不懂,动动脑子考虑逻辑学吧:电源电压±5V,单端输出峰峰值是±7.8V,这运放里面暗含升压开关电源???

还是看不懂,就留在复旦大学教书吧,出来找工作不花钱找关系,两天就失业了。

网友B:
to LZ:

关于“Single Ended”,再看某全差分放大器手册中相关的数据项

网友C:
这年头,智商论斤卖??

差分放大器,当然可以单端测量,然后做差,就是摆幅:

很明显,两种表示方式截然不同:

上面两种方式表达方式,非常容易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Single Ended——单端,即单端输出峰峰值达7.8V。

恩,谢谢!我还有一个疑问,假设我的差分运放±5V供电,接成跟随形式,根据datasheet,运放的两输出分别为:Vo+=Vocm+0.5*Vid,Vo-=Vocm-0.5*Vid。是不是以下两种形式都成立:
1、Vocm=0, Vo+ - Vo- =(Vocm+0.5*Vid)-(Vocm-0.5*Vid)=Vid=±7.8V;
2、Vocm=5,Vo+ - Vo- =(Vocm+0.5*Vid)-(Vocm-0.5*Vid)=Vid=±7.8V;

即在±5V供电的情况下,我的Vocm可以设为5V吗?
其中Vocm为输出端的共模电压,Vid为输入侧的差分信号。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智商论斤卖??

谢谢大教授,这个datasheet这样写就比较好理解。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种全差分运放,在±5V供电的情况下,他的输出共模电压Vocm可以设为5V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还有一个疑问,假设我的差分运放±5V供电,接成跟随形式,根据datasheet,运放的两输出分别 ...

虽然手册没说,但看起来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还有一个疑问,假设我的差分运放±5V供电,接成跟随形式,根据datasheet,运放的两输出分别 ...

正负5V电源下,Vocm偏置为5V不行。

其实,只要保证输出不饱和即可,注意其输出并不能到电源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5V电源下,Vocm偏置为5V不行。

其实,只要保证输出不饱和即可,注意其输出并不能到电源轨。

OK, 这回明白了。对于该运放,只要Vocm到最高点电压小于3.9V,Vocm到最低点电压大于-3.9V就行了。

另外, 我举的例子“±5V电源下,Vocm偏置为5V”是假设轨对轨的,为了更容易说明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这回明白了。对于该运放,只要Vocm到最高点电压小于3.9V,Vocm到最低点电压大于-3.9V就行了。

另外, ...

你应该考虑的是output range,而不是Vocm在哪能行的问题,range合法就行,管Vocm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考虑的是output range,而不是Vocm在哪能行的问题,range合法就行,管Vocm干嘛? ...

Vo+ + Vo- =2Vocm, Vocm在哪里,决定了其输出的最大动态范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