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和STC15单片机内有USB功能吗?

楼主:
今天看了STC15和STC8的规格书,里面都介绍可以通过USB直接ISP,安装好驱动后实验试了下确实可以,但是我查阅规格书却没有看到USB资源的介绍,从实验看这些芯片内应该是内置有USB硬件外设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资源却没在规格书里面介绍呢?还是说不开放给用户使用?

网友A(2019-10-12):
只是有USB直接ISP功能,并没有USB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USB直接ISP功能,并没有USB其他功能。

既然USB可以直接ISP了说明内部集成了USB硬件,为什么不开放给用户开发用于USB通讯?就是拿USB做通讯,这么好的资源完全可以做个卖点的呀,不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USB可以直接ISP了说明内部集成了USB硬件,为什么不开放给用户开发用于USB通讯?就是拿USB做通讯,这 ...

可以使用沁恒的增强型51内核MCU,C编程,开发方便,资源丰富,内置通用型USB主从接口。

并且以上芯片提供了丰富的USB开发资料,常规的USB应用都有实例代码提供。

1、 CH559操作键鼠,将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也可修改通过SPI,485等发送键鼠数据,

2、 CH559操作键鼠,将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也可以修改通过SPI,485等发送键鼠数据,

3、 CH559操作扫码枪,

4、 CH559操作CH340,

5、 CH559LED控制卡示例,支持321024点LED屏,支持RTC时钟,支持通过U盘更新显示内容,

6、 CH559 U盘IAP功能实现,U盘根目录下制定文件名文件用于升级用户程序,

7、 CH558&CH559模拟键盘,用于1~3键的特殊键盘,支持软件配置键值。

9、 CH558&CH559模拟HID兼容设备,上传ADC采集的数据,

10、 CH558&CH559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

12、 CH558&CH559模拟CH340,

13、 CH558&CH559 USB+串口IAP例程,可以在用户程序直接升级用户程序,

14、 CH554操作USB MIDI设备,

16、 CH554&CH552模拟U盘,无存储介质,

17、 CH554&CH552模拟USB键盘,串口接收数据转换成键值上传,如串口发送‘a’,

18、 CH554&CH552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

19、 CH554&CH552模拟CDC类,PC免驱,

20、 CH554 IAP演示程序,提供 IAP 下 USB

网友C(点评):
你这个广告做的真有水准,,跨谈演员。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USB可以直接ISP了说明内部集成了USB硬件,为什么不开放给用户开发用于USB通讯?就是拿USB做通讯,这 ...

你想多了。 就是用IO口软件模拟低速USB信号而已,没有专门的USB硬件在里面。 鬼佬很早就有用PIC的烂片子做的试验USB设备。

网友E:
那是软件做的USB协议,没有USB外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USB可以直接ISP了说明内部集成了USB硬件,为什么不开放给用户开发用于USB通讯?就是拿USB做通讯,这 ...

STC用IO口软件模拟低速USB信号,没有专门的USB硬件在里面,这样可以理解吧。

网友F:
据我所知,是串口通信,不是usb

网友G:
这个广告有水平

网友H:
有串口,通过USB转串口下载程序, 有些型号有模拟的USB接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串口,通过USB转串口下载程序,没有USB接口

是模拟USB,非转串口。详见:http://usb.stcisp.com

内置真正硬件USB的要STC16F32K128 才是。

(275)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既然USB可以直接ISP了说明内部集成了USB硬件,为什么不开放给用户开发用于USB通讯?就是拿USB做通讯,这 ...

这个是软件模拟的 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