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什么仿真器下载程序呢

楼主(2019-10-12):
请问 灵动芯片用哪种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呢

网友A:
应该是jlink下载的。

网友B:
串口下载就行的。

网友C:
最新的J-LINK

网友D:
了J-Link for ARM这个软件

网友E:
需要仿真器吗?

网友F:
可以直接用USB

网友G:
可以用仿真器下载,如 J-link等

网友H:
使用JLINK  烧写程序

网友A:
串口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