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驱动

楼主(2019-10-12):
问题1:按照原理图设计,全桥驱动经常烧MOS管,随机烧一路两个。

问题2:MOS管漏级未加电压时测量高低边信号如图一,MOS管漏级加电压后高边信号出现阶梯下降现象如图二,随着电压提高,平台俞高。

图1 MOS管漏级未加电压

图2 MOS管漏级加电压

网友A:
两边电压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
频率太高了吧?

网友A:
你的波形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是哪里的?

我是探测地到R1和地到R3的波形

楼主:
频率是比较高,带载后可以工作,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会烧管。

网友A:
过热烧的吧。。。
加强散热?
降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烧的吧。。。
加强散热?
降低频率?

有加大散热,负载频率固定没法降低…

网友A:
负载波形搞来看看?

网友A:
同时看几个波形:
1,电源
2,上管源极
3,上管栅极

网友A:
MOS管都很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波形搞来看看?

网友B:
负载正弦波?
全桥变频?
可上面的驱动波形分明不是SPWM的样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正弦波?
全桥变频?
可上面的驱动波形分明不是SPWM的样子啊。

可能他的负载是谐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他的负载是谐振的。

是的,负载是谐振的。谢谢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负载是谐振的。谢谢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是什么?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什么?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谢谢

上管关闭后电容没完全放完电下管便导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管关闭后电容没完全放完电下管便导通了。

谢谢!那解决办法是在电容二端并联电阻放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