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自锁电路

楼主(2019-10-12):
下图是我搭建的运放自锁电路,当VDDBAT大于8.4V(R75、R74分压大于2.5V)实现运放输出高电平,锁住Q9,但是实际调的时候不是很理想,有时能锁有时锁不住,然后锁住的时候还需要等个两秒左右,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分析和优化这块电路呢?

网友A:
C65 R78 R79的值减小

网友B(点评):
你这个是不是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5 R78 R79的值减小

这个值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值该怎么计算呢

太高深了,我也不懂,你可以把R78 R79换1k试试?

网友B:
锁死之后不需要恢复吗?
那把R78、R79、R80统统短路(还可以剩几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锁死之后不需要恢复吗?
那把R78、R79、R80统统短路(还可以剩几个元件)就可以了。 ...

你太调皮了,R80调节回差电压的,不能短路吧

网友B(点评):
他没说要恢复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锁住之后不需要恢复,要重新上电恢复就可以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为了确保能够上电恢复,应该在U15的Pin3加对地电容,并确保此RC的时间常数大于VDDBAT侧的。

网友C:
就是用做回滞比较器吧?

网友D:
用JK等逻辑件会不会简单些?

网友E:
既然是要锁住,运放高电平的时候是要反馈给分压点一个高电压信号,并且这个高电压保证VDDBAT变低(你设计恢复的电压点)的时候不会拉低分压点到2.5V以下;
有2个问题:
1、D13方向反,VDDBAT低时运放输出低,D13导通(电流小D13电压很难说多少),虽然R80阻值大,但也会对分压点有影响;
2、R80反馈点不应在运放+,应该在分压点上(R78左端);
这样,VDDBAT低是D13反偏不导通,分压点由R75、R74确定2.5V;VDDBAT高时,运放输出高,D13导通反馈到分压点;会是分压点电压升高锁住
至于VDDBAT降到多少时恢复,改变R80的阻值确定;

网友B:
这个电路的Q9也有隐患。
LM321MFX并非R2R输出,这意味着它输出Q9的Vgs可能不足以是Q9“关断”。

网友F:
把芯片LM321运放改为LMV331比较器(管脚完全相同)。连接LMV331的IN+与输出的电阻、二极管无用,可以取消。如下图:

网友B(点评):
LMV331的工作电压最高5.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要锁住,运放高电平的时候是要反馈给分压点一个高电压信号,并且这个高电压保证VDDBAT变低(你设计恢 ...

现在有个现象,我人为把VDDBAT端拉高(拉到12V,正常情况下小于8.4V),但是电压会被拉下去,还是小于8.4V,分压后小于基准2.5V,就不会使运放输出高而锁住

网友B(点评):
那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把VDDBAT拉高,可能是电源内阻高得不靠谱,或者你所谓的VDDBAT本身就是分压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现象,我人为把VDDBAT端拉高(拉到12V,正常情况下小于8.4V),但是电压会被拉下去,还是小于8.4 ...

你现在的电路根本没有高锁能力;实际是低锁;D13方向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电路根本没有高锁能力;实际是低锁;D13方向决定的;

我把D13方向调了一下,也还是会拉低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死之后不需要恢复吗?
那把R78、R79、R80统统短路(还可以剩几个元件)就可以了。 ...

我用了您的方法之后现象和下述的一样,人为拉高12V后电压会被拉下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了您的方法之后现象和下述的一样,人为拉高12V后电压会被拉下去

我描述你操作过程:VDDBAT平时低于8.4V,然后你用其它方式把VDDBAT变成12V,然后再回复以前的低于8.4V的电压,是这样吗?
R80的大小确定回差
VDDBAT高于8.4V后,输出高然后锁存
此时降低VDDBAT,低于x.xV后不再锁存,这个电压通过调节R80实现;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把个点电压量出来让大家分析看看是不是其它错误;分别是12V输入和低于8.4V时2个状态的各点电压值;

网友G:
这种电路做出来也没什么用
像你的电池检测到8.4V欠压点
欠压点起码要持续3S-5S才算欠压保护
不然负载的瞬间放电大电流就能让你保护
建议你用单片机内部的模拟比较来做
基准用bandgap来,4个件就差不多了
0.5S做一次比较器运算,10次正好5S
电池轻载下32S检测一次,比较器0.5S运算1次
带载下切到轻载,比较器0.5S一次运算1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您的方法之后现象和下述的一样,人为拉高12V后电压会被拉下去

你不是不用恢复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LM321运放改为LMV331比较器(管脚完全相同)。连接LMV331的IN+与输出的电阻、二极管无用,可以取消。 ...

大神,我觉得还是加个正反馈比较好,靠比较器内部那一点点滞回电压,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描述你操作过程:VDDBAT平时低于8.4V,然后你用其它方式把VDDBAT变成12V,然后再回复以前的低于8.4V的 ...

把VDDBAT拉高12V之后就持续性拉高,不会再变回8.4V,就是这种情况下会被拉低

这个电路只要没焊错,你用万用表量各点电压发出来,别人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
你描述不清楚,你这说法是强拉低,不会冒烟?

楼主:
要求VDDBAT电压大于8.4V之后就会一直锁住不会在恢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VDDBAT电压大于8.4V之后就会一直锁住不会在恢复

如果这样,逻辑电路自锁是强项,高电平后,不清0,就一直保持。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求VDDBAT电压大于8.4V之后就会一直锁住不会在恢复

是啊! 你看仿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