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峰值(peak to peak)

楼主(2019-10-12):
若正负双电源(譬如正负5V)供电,其信号峰峰值(peak to peak)能否超过电源电压(譬如5V)?

这是个问题吗?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69162-1-1.html

网友A:
眼睛近视1万度???

能把上图理解成【峰峰值=7.8V】,这得是长江学者级别的教授吧?

网友A:
下面是表演时间,表演如何自圆其说,如何满地打滚!

初入社会年轻人得学着点,这是门实用技术,你一定会用的着的,除非你特别老实。

网友B:
差分信号可以达到。

网友B:
single ended用于输入信号,peak to peak用于输出信号。文档的解释权归属于文档提供者。。。。

网友B:
差分输出的放大器是无法给出"single ended"型的输出的,所以人家的文字没有误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ngle ended用于输入信号,peak to peak用于输出信号。文档的解释权归属于文档提供者。。。。 ...

误人子弟!

文档里的单端,说的很清楚。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已懵逼,,single ended  和 peak to peak 还有这个正负7.8V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个大神来通俗讲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已懵逼,,single ended  和 peak to peak 还有这个正负7.8V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个大神来 ...

小编写的不严肃,明确点:single ended in时,differential out峰峰值是+-7.8
要是single ended out的话,就是7.8,不能说正负,说正负就不是单端输出的意思了。

本来这事就该是文档作者负责解释的。咱这些外人有什么好争论的,都是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编写的不严肃,明确点:single ended in时,differential out峰峰值是+-7.8
要是single ended out的话 ...

感谢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