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10-12):
大家好,想问问你们,下面这个是什么电容,启什么作用,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Y电容。
一般用在交流输入端做EM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Y电容。
一般用在交流输入端做EMC滤波。

好的,谢谢!可这板子是直流24V供电的哦。

网友A:
那你要问问画图的人。。。。

网友B:
如果是直流24v的话,并接Y电容,没有啥作用啊,交流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的像突波吸收器(变阻体)Z471

An attractive property of the metal oxide varistor, fabricated
from zinc oxide (ZnO), is that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ed to the bulk of the device.

网友E:
看看两端分别接的是什么,电容的参数多大,才好更一步确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