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支持stm8l050j3芯片的IAR版本

楼主(2019-10-12):
请问哪位大佬知道现在哪个IAR版本可以支持stm8l050j3这款芯片啊,之前网上搜的3.11.1介绍说支持,但是我安装后新建工程也找不到这款芯片。

网友A(2019-11-25):
没用过STM8呢

网友B:
Stm8的iar用最新的对应版本好了,官网下最新的绝对没错

网友C(2020-05-17):
stm8l050j3 在IAR的最新版本311上我也是找不到对应的型号。不知道建立项目时应该选哪个芯片型号为好?我尝试过用L051F3这个型号来建立stm8l050j3的项目,编译和下载调试都有时可以,但是下载过几次程序后就认不到芯片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头大了。

网友D(2021-04-09):
楼主,IAR上我能找到050J3了,但是官网没有这个芯片的固件库啊,不知道你之前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