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稳压为什么一定要用TL431

楼主(2019-10-12):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隔离么?

网友A:
不隔离是可以直接送到2脚

楼主:
一定要隔离吗?后面的低压经过电阻采样电压都很小了,再送入3842的2脚没问题吧

网友B:
楼主你好,若是不达到一个基准点的要求,那怎么通过反馈回去呢,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其他代用的器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隔离吗?后面的低压经过电阻采样电压都很小了,再送入3842的2脚没问题吧 ...

如果是用在AC转DC的电源产品,差不多是一定要隔离的,因为不隔离会威胁用户生命安全。

网友C:
其实要求低的,完全不一定要用TL431,比如我需要输出12V直流,则我拿一个11V稳压管串联一个1K电阻接到光耦。输出一般就能稳定的工作在12.几V。
这里3842的误差放大脚,确实可以直接输入误差信号,可就像几乎所有3842充电机一样,他们的输入输出必须隔离还得承受3KV 50Hz 30S耐压试验(国标),这时候,3842误差放大就失去用途了。必须是副边采样误差信号,经过光耦送3842占空比控制脚。
否则,不要说过不了国标,由于3842的GND端子,对于交流电的火线而言,大概就是半火线电压,直接把副边和原边的GND相连,那可以会直接把用户电死的。

网友D:
你自己理解的问题吧……
没人说过一定要用431
花样多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理解的问题吧……
没人说过一定要用431
花样多的是

你的"花样"---精辟!

网友F:
看来要弄明白里面的道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