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池充电电路有没BUG?

楼主(2019-10-12):
加电池和不加电池,两个检测端都是低电平

参考资料:howellenergy.com.cn

网友A:
自己看规格书呀,好像应该上拉才对

多谢指点

网友B:
其他没什么问题,但是6、7脚是开漏输出,所以,取得该2脚信号必须是通过上拉电阻获得,所以这部分线路错误,这样是取不到任何变化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没什么问题,但是6、7脚是开漏输出,所以,取得该2脚信号必须是通过上拉电阻获得,所以这部分线路错误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C:
4056我都用不了这么多元件,D3,R22,R23都可以不用的,规格书上面的电路可以参考的

网友D:
电池放电二极管。。。好奇葩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我都用不了这么多元件,D3,R22,R23都可以不用的,规格书上面的电路可以参考的 ...

电池放电通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放电二极管。。。好奇葩的设计

主电断电时不用电池供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电断电时不用电池供电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把二极管换成mos管,还有一点,你的5V怎么来的?没准你的5V端会瞬间摧毁你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那么把二极管换成mos管,还有一点,你的5V怎么来的?没准你的5V端会瞬间摧毁你的电池。 ...

5V由开关电源输出的24V降压得到的

网友E:
STDBY 和 CHRG 都是开漏输出,上拉到单片机 VDD 然后直接接 I/O 就可以了。

多谢指点

楼主:
电路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