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荷放大器

楼主(2019-10-12):
这边想咨询三个问题:
1、有效增益3.3X是如何算出来的,如果按照理论说,有效增益A=C1/C2,大致约为0.33。
2、通过C2的有效电阻是如何算的?这里面说是用(R1*R2)/R3算的,等于1G,如果按照这个算,是根据什么原理算的?
3、现在准备采用这个电路去做电荷放大器,反馈电阻与反馈电容如何选取,前端薄膜传感器采用PVDF压电薄膜传感器,容值大约5.667nF

网友A:
自己推导传递函数,不会看书,再不会就不要干了真的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推导传递函数,不会看书,再不会就不要干了真的不适合。

你觉得我这边如果会推导,我还会往论坛上发?如果可以的话,能帮忙推导下?或者提供下具体的推导思路??

网友B:
前面一个电容都隔直了,你怎么做电荷放大?顶多做一个噪声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个电容都隔直了,你怎么做电荷放大?顶多做一个噪声放大器.

因为压电传感器薄膜本身就有一定的容性,那边提供的材料显示,压电传感器本身的电容是7.3nF左右,通过万用表测量,实际电容值是在5.667nF,这边猜想,前面一个电容可能就是压电传感器薄膜本身的电容

网友C:
首楼电路的缺点与T型电阻反馈网络一样: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增大R2/R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楼电路的缺点与T型电阻反馈网络一样: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增大R2/R3倍。

那这个噪声增益还有失调电压是根据什么原理算出来的?可以给个具体的思路???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是否与输入阻抗及输入电流相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噪声增益还有失调电压是根据什么原理算出来的?可以给个具体的思路???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是否与 ...

思路要从放大系数讲起,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是电路增益即电压放大倍数造成的。I/V转换电路的放大系数是:1,转换比率是反馈电阻;2,电压增益是1。改成首楼电路,转换比率是R1,电压增益是R2/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要从放大系数讲起,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是电路增益即电压放大倍数造成的。I/V转换电路的放大系数是:1 ...

I/V变换做过,但没做过这种T型网络的,不过这个应用不是I/V转换,而是电荷放大器即Q/V转换,不知道方便留个QQ吗

网友C:
电路结构是一样,Q现成电流在反馈电阻形成压降,转换率的计算一样。首楼电路三个电阻用1G电阻替换,效果好的多。

网友D:
A(V/Q)=1/C=4.545*10^7V/库,电阻不容考量,全是为了稳定用。不参与计量。电何放大器表示输入通道流过1C的电何,在反馈电容上积出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Q)=Q/C=4.545*10^7V/库,电阻不容考量,全是为了稳定用。不参与计量。电何放大器表示输入通道流过1C的 ...

想问问:A(V/Q)=Q/C=4.545*10^7V/库 中的4.545怎么算来的,还有就是反馈电容如何算???谢谢

@zyj9490 :好的,谢谢,我看看能不能设计出来
1/(22*1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结构是一样,Q现成电流在反馈电阻形成压降,转换率的计算一样。首楼电路三个电阻用1G电阻替换,效果好 ...

那反馈电容如何确定?可以给个思路???

@captzs :这个电路是他们传感器公司针对这款传感器提供的参考电路
@无字碑 :首楼电路R3接地是最大问题,电荷可能跑了。
@captzs :好的,谢谢,我看看行不行,
楼主,你就当我在讲I/V电路。你做过I/V电路,就应该知道反馈电容的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反馈电容如何确定?可以给个思路???

1/WC<<RF

网友C:
用仿真来验证T网络模式电路的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增加。
信号源内阻1000M电阻等效。运放反向输入端静态基极电流Ib=19e-10A,经Rf电阻转换为电压(19e-10)(1e+7)=19mV(红点),再经增益Ra/Rb电压放大19*100=1.9V输出 (黑点)。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增加100倍。
如果打算讨论电路放大系数应该叫转换率,因为不同量纲。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仿真来验证T网络模式电路的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增加。信号源内阻1000M电阻等效。运放反向输入端静态基极 ...

   由于电路有G=Ra/Rb的增益,所以带宽就倍缩小G倍。电路的设计者想用三个低值电阻代替一个1G电阻,结果绕不出T网络电路结构固有的缺点,与输入信号是电流或者电荷无关,我认为还是用一个电阻为好。楼主的目标是电荷电路,由于仿真没有电荷源,我没有玩过这样的仿真游戏,不可不懂装懂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增益A=C1/C2,它说是3.3倍,代表C2=2.2n ,是印错成22n。实际增益=(C1串联传感器变动电容量)/C2。
...

这边按照您的思路算了下,结果如下:
1、等效电阻Rf=R1+R2+(R1*R2)/R3,而不是加上(R2||R3),这个是根据运算放大器的T型电阻算的
2、测得的5.667nF是静态电容,是传感器本身自带的电容
3、截止频率这边理解了,但是想了解下如果我要采集0.1Hz~2Hz左右的频率,那么我的截止频率是否应该小于0.1Hz

楼主:
这里面的W是指什么频率?截止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仿真来验证T网络模式电路的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增加。信号源内阻1000M电阻等效。运放反向输入端静态基极 ...

这个仿真软件是哪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W是指什么频率?截止频率吗?

在信号范围内,电容阻抗远小于电阻,就是电何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仿真来验证T网络模式电路的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增加。信号源内阻1000M电阻等效。运放反向输入端静态基极 ...

   一个测量电路,如果不知道误差是如何产生,就不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去补偿;同时也就不知道误差多少,测量读数就没有意义。上述仅分析基极电流Ib产生的失调电压,那么输入失调Vos产生的输出电压又是多少呢?
  Vos被Rb/Rf分压,又被Ra/Rb“升压”,由于Ra=Rf,所以输出电压Vos不变。如果改为单电阻Rf替换三个电阻,由于电压增益1,所以输出电压还是Vos。可见,输出失调电压的主要贡献是Ib,如果大了,运放可能饱和,在选择运放时,要根据要求的测量精度和考虑参数误差以及温漂的影响,就要选择Ibs和Ios参数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信号范围内,电容阻抗远小于电阻,就是电何放大器。

1、我这边测量的信号范围大致在0.1Hz~10Hz这个样子,那我要选取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2、您说的电容阻抗是说的是传感器内部电容C1的阻抗还是C2的阻抗?

@zyj9490 :了解了
反馈电容
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我这边测量的信号范围大致在0.1Hz~10Hz这个样子,那我要选取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2、您说的电容阻抗是 ...

反馈电阻远小于反馈电容阻抗,那就变成了IV电路了,积分功能不起作用了,你明白吗?电何放大与积分其实是一样的(物理上电路上跑的信号不是电压就是电流,电何是二次计算出来的,测量电压或电流,如电容的电何是多少,不能直接测量,通过电容上的电压,计算得到电何,电何就是电流的时间积分,这大家都是明白的),差一过积分比列的问题 。这部分功能只能用于交流信号的积分或电何,对直流信号绝对会破坏糸统功能,因此加一个大电阻进行旁路,对交流电流通过电容,对直流信号通过电阻,这样糸统才稳定。

"交流电流通过电容,对直流信号通过电阻"此分析很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这边测量的信号范围大致在0.1Hz~10Hz这个样子,那我要选取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2、您说的电容阻抗是 ...

“我这边测量的信号范围大致在0.1Hz~10Hz这个样子,那我要选取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楼主到底是要电荷电路还是要低通电路?怎么在选取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测量的信号范围大致在0.1Hz~10Hz这个样子,那我要选取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楼主到底是要电荷电 ...

主要在做电荷放大器,利用TE connectivity的睡眠监测带去测量呼吸信号、心电信号等

楼主:
这个是TE connectivity公司提供的应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心跳,以每分钟30次即0.5Hz,而截止频率再5~10分之一,亦即0.1~0.05Hz。
以前公司做运动器材,测量心 ...

不知道用过压电薄膜传感器做过相应的实验吗?用电荷放大器发大压电薄膜传感器的电荷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仿真来验证T网络模式电路的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增加。信号源内阻1000M电阻等效。运放反向输入端静态基极 ...

你好,楼主,不知道您这个仿真图是用哪个仿真软件仿真出来的,可以发个相关链接???

@无字碑 :对,退是为了更好的进。
@captzs :现在越搞越懵,出现的问题越多,现在大致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EWB是最低端的仿真,在网上随便都可以免费下载任用。看来你有点蒙了,先将思路理一理,逻辑推理才是首要的,如果迷失,再好的仿真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用过。你就照厂商提供的电路去做,后面还需要再放大交流信号。可以直接插面包板去实验。 ...

现在就是用原厂提供的电路去验证,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芯片选型的问题,查了很多资料,看到网上有用CA3140去做电荷放大器,这边看了相关说明,感觉确实挺合适的,输入阻抗大,输入偏置电流小,确实符合作为电荷放大电路的基本条件

网友F:
建议你看一下AD549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看一下AD549

好的,等会去看下

网友G(2019-11-25):
楼主弄懂了吗?我们公司是做电荷放大器的,我们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就是给电容充电后,断开电源,在放电给电荷电压转换运算电路,后再把这个低电压 放大

网友H:
你好 你也使用这个传感器啊 加个好友 以后交流

网友H:
现在我们还是用的AD620电压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弄懂了吗?我们公司是做电荷放大器的,我们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就是给电容充电后,断开电源,在放电给电 ...

大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你也使用这个传感器啊 加个好友 以后交流

可以

网友I(2020-08-18):
你好!看了你的电荷放大器的帖子,我们薄膜传感器的方案的第一级放大也打算用这个方案,如果不介意的话能参考下你最终的方案吗?如果涉及到保密的话就算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看了你的电荷放大器的帖子,我们薄膜传感器的方案的第一级放大也打算用这个方案,如果不介意的话能参 ...

您好

贵公司主要应用场景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2021-09-10):
楼主可加好友吗?微信15901445780

楼主(2021-10-21):
您好,有什么要咨询的吗

网友J(2025-06-17):
楼主可加好友吗,请教下关于电荷放大器噪声的问题,qq85370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