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BOOST 请教

楼主(2019-10-12):
当输入电压逐渐上升 接近 输出电压  这个过程中 文博是否有变化, 工作模式是否有变化

网友A:
文博应该是纹波吧?
这里,很明确的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也就是输入-输出压差减小,则占空比越来越小,因为占空比越来越小,也就是输出电容充电时间越来越短,意味着,放电时间越来越长,则同样负载电流条件下,电容器电压下降就越多,很明显,则纹波是越来越大。其实从输入角度理解也很容易,由于输出功率一定。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候,则导通时间越短,更短时间输入电源必须存储同样功率。则纹波肯定是越来越大。同时干线上电流脉冲也越来越大。
由于越短时间必须在电感存储同样功率,也意味着,DCM临界电流计算斜率会越来越大。很明显,则更小的电感都更容易实现CCM。
同步和用整流管的区别,在带载条件没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轻载或者空载,同样占空比,同步的系统因为有反向电流,所以,其最低纹波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