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拓扑

楼主(2019-10-12):
buck拓扑,高低端驱动

网友A:
后面的2种,应该不叫大压差,更准确的说叫升降压。
下面2种共阳极的,如果采用高边开关,共的极都是PWM方波端,因此是没有任何实际线路会采用。共阳极采用低边开关,才有实际意义。

楼主:
这个帖子的,可以用nmos降低成本吗。

楼主:
好像可以省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省个三极管

你理解这个线路,和我的不一样。
我理解这个线路,maiboard pwr 这里已经是功率PWM方波,Q9只是一个通道开关,Q9导通,功率PWM方波,经过D14、L2续流,变成BUCK输出。因为手柄一类的基本上就是固定电流,按照楼主的说法静态电流300mA,所以,固定占空比的PWM功率方波,可以很好的实现降压效果。
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楼主的NET名 HAND OPEN 和楼主后面回答说只是直流开关信号,另外原因还在于,栅极电阻有5.1K,如果这里输入PWM控制信号,是完全不可能合理驱动的。
另外考虑手柄可以插拔,如果没有开关,则未插入手柄时候,如果功率PWM波一直在,则HAND_PWR电压就会达到输入方波的最高幅度,这在插入手柄过程中,就可能损坏手柄了。所以这里设置Q9,如果是前面我分析的功能,则有其合理性,也就是只有在插入手柄后,再启动Q9,则输出HAND_PWR就被限制在输入电压/占空比的幅度了。
由于静态直流开关,则这里就不可以采用N MOS。
你这里线路,用N管直接做PWM降压,单从降压目的而言,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公共点是输入VCC+极,直接造成后面负载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不可能和前面的机器正确电位匹配。可能你没注意到,这里是一个手柄供电,很明显必须共GND。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降压BUCK线路,几乎全是用的高边N沟道MOS或者P 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省个三极管

但是不共地,输出难以控制。

浮地还是加个三极管的好。

网友C:
两个图确实简单,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D(2020-03-17):
才学开关电源几个月,就跑来指点江山,辅导别人该怎么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