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软件可以把整个界面配制成黑色吗

楼主(2019-10-12):
MPLAB X IDE 软件可以把整个界面配制成黑色吗,给个配制黑色界面的配制文件,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没试过啊,我去试试。

网友A:
你说的界面是软件的界面还是编辑代码的界面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visual code的那种没,那个好看。

网友C:
对! 颜色,字体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当然是界面阿,字体我已经改过了,像这样的VS的界面

楼主:
ATMEL STUDIO 7.0 的界面

楼主:
MPLAB X IDE 5.25,不能把界面全部弄成黑色主题

网友D:
1.在http://plugins.netbeans.org/plugin/62424/darcula-laf-for-netbeans 下载插件
2. 在MPLAB X 中tools->plugins->Downloaded->add plugins..找到并安装
3.重启MPLAB X, 包公脸出现

网友E:
基本就是楼上这么弄, 也可以不选这个插件,有好多种主题,自己挑, 油管上也有操作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L0D34oe_Q

网友F(2019-11-13):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G:
感觉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大家分享的经验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MPLAB X IDE 5.25,不能把界面全部弄成黑色主题

楼上的大大,小弟新手一个,今天刚装好V5.30,请问在那可以设置中文的呢?我的是英文的,Win8.1系统.谢谢!

网友D(2019-12-13):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大大,小弟新手一个,今天刚装好V5.30,请问在那可以设置中文的呢?我的是英文的,Win8.1系统.谢谢 ...

你看看这个中文手册吧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50002027c_cn.pdf

网友I:
引用 网友D:
1.在http://plugins.netbeans.org/plugin/62424/darcula-laf-for-netbeans 下载插件
2. 在MPLAB X 中tools- ...

插件不错,mplab看起来更帅了

网友J:
可以的,我试过,以前网上下载了一个什么安装包,安装一下就可以把整个软件界面变成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