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

楼主(2019-10-12):
麻烦各位大大看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不足之处 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A(点评):
不要随意修改原图。 这会让很多回帖很尴尬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 是我考虑不周了

网友B:
百度 磁隔离 adum

网友A:
485是总线,8路应该是并在一起的。

楼主(点评):
没有 我这个是单独的8个485接口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看不明白,是你的主机上有8路485接口,并且内部就有8套485电路?并且这8路485接口就是接8个传感器? 还是主机确实有8通道的485,而外部的传感器起可能多达数百?

网友C:
带隔离的485收发芯片了解下。

网友D:
8路485传感器输入接口,  考虑能否共享一个 接口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典型网上流行的垃圾电路。
电路结构、参数选型无一合理之处。

楼主(点评):
大神 我又更新了下电路电路图在楼上 麻烦看下有什么不足之处

楼主(点评):
被大神猜对了 我网上百度的电路。。。

网友A:
去掉R61、R62、L6、R57、R58;

把地线(GND1)随同485信号线一同引出;

F21(呸,这是什么标号?这不是保险丝!)一个是不够的,要3个:A对地、B对地、A对B,其中前两个对地的分别要用两个单向的串(+11V和-6V),AB间的可以用双向5V。

R61、R62不要再所有节点使用,只要在主控端有就可以了。
如果一定要在所有节点使用,那就要详细计算一下(根据节点数)。

网友E:
貌似可以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61、R62、L6、R57、R58;

把地线(GND1)随同485信号线一同引出;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