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新唐N76E003芯片如何使用keil生成bin文件呢?

楼主(2019-10-12):
如题,或者说有什么专用软件可以直接转换,谢谢各位

网友A:
网上有51HEX 转BIN的 Bin_Hex.exe
常见的51 HEX文件转换为BIN文件的软件,网上好多,就一个独立的537KB的可执行文件。直接用这个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应该问Keil如何生成BIN

网友B:
在有工程文件的文件夹下按shift+右键,会跳出“在此处打开powershell窗口”,打开后输入指令: fromelf --bin --output ./OBJECT/STM32_MD.bin /OBJECT/STM32_MD.axf 即可得到bin文件。(这种方法需要在电脑属性中添加环境变量,具体操作在最下面)

网友B:
可以试试,添加这个生成BIN的指令就行了。

网友B:
使用hex2bin.exe
            a、Keil工程需生成.hex文件

            b、将hex2bin.exe放在工程路径中任意文件夹下

            c、新建一个文本文档,之后填写如下内容,保存后更名为 1.bat (后缀必须为.bat)

                   cd output                                                            //进入output文件夹
                   copy ..\obj\1.hex 1.hex                                      //把生成的1.hex复制进来
                   hex2bin -s 0 -p 0 1.hex                                     //使用工具转换
                   del *.hex                                                           //删除.hex文件

                    注:注释仅作为释义,不要写入1.bat中!!!

             d、Keil -->Option for target --> User 中,

                  下方的After Build/Rebuild,勾选Run #1,后面输入 .\ouput\1.bat (即1.bat的相对路径)

楼主: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可能是自己的操作有误,后面找到个51的hex转bin文件的软件,直接转换了,谢谢各位

网友C:
51的那个转的能用不?

网友C:
楼主,51的工具转arm的,转化完能用吧,这个格式应该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D:
原来还可以这么做

网友E:
不是都可以直接生成的吗

网友E:
新唐自己的开发工具也可以生成BI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