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过零移相控制双向可控硅电路参数调试

楼主(2019-10-12):
电路原理图附上,现在过零应该OK,至少单片机能准确采集到。
问题,控制可控硅不成功,目标负载是加热管,当前是用白质灯试(110V/60W,但电阻只有90欧姆,难道有大感抗吗),示波器波形蓝色为110VAC,黄色为INT0的过零采集电平,可以看到刚好差不多在过零点。方波脉冲(MOC3062的1脚电平)是我在采集到过零后延迟7ms后输出的控制信号。理想很丰满,实际接上灯泡一闪 一闪。示波器地挂上A点,钩头挂上B电,测AB间电压。发现很烂,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波形(AB间电压有的周期10ms内完全都很低,负载灯泡间完全不导通,有时就全导通),我调试R11,R15电阻,稍微有些变化,但是调不出来。  把灯泡负载换成220K电阻负载,拿掉电容,示波器看波形,就有移相的意思了,和我预期的一样,除了可控硅上的压降很大,220K两端只有20VRMS,但和我给的脉冲相符合。但是接灯泡负载就调不出来效果,那接加热管也差不多,有帮忙谁分析下这边电路参数该如何调呢,如何选取呢。

网友A:
MOC3062移相???你是来做梦的吧。

网友A:
你自己看看吧,Ift你都弄错了,Vinh是不能移相的原因。

你画电路都是凭想象力不是靠计算?

网友B:
MOC306x系列是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6x系列是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啊亲

换上MC3023 已OK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上MC3023 已OK 谢谢

控制加热管用MOC3063更合适一些,对外干扰小,加热管本身热容量大,电灯泡会闪烁但是加热管不会出现明显的温度波动。

网友B:
同意楼上。
加热有延迟而且响应时间比较慢,实际上去掉过零检测,使用MOC3063进行丢波处理也可以进行很好地进行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加热有延迟而且响应时间比较慢,实际上去掉过零检测,使用MOC3063进行丢波处理也可以进行很好地 ...

是的,考量了移相对电网的干扰,PCB板上也不想接强电了,打算买个固态继电器用用,散热片也省了。感觉移相应用好尴尬,不知道哪些场合合适。

网友C: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真的好复杂呀,越简单的电路,往往是最好的。
直接一个整流桥、电阻、光耦,简单的电路即可,搞这么复杂。
如果软件控制好,一个二极管、电阻、光耦,也就够了。
光耦隔离输出驱动可控硅,NPN都可以省去,直接MCU的GPIO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真的好复杂呀,越简单的电路,往往是最好的。
直接一个整流桥、电阻、光耦,简单的电路 ...

这个过零电路都是贴片低功耗元件,不发热啦,也都不贵,元件多点就多点了。不怎么习惯直插式的,所以都选贴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过零电路都是贴片低功耗元件,不发热啦,也都不贵,元件多点就多点了。不怎么习惯直插式的,所以都选 ...

你的电路发热量还是不小的,这个电路才是真的不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86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过零电路都是贴片低功耗元件,不发热啦,也都不贵,元件多点就多点了。不怎么习惯直插式的,所以都选 ...

大部分场合,几百毫瓦的耗电不是问题,电阻也不会有故障,大不了2个串联。光耦次级电阻大一些,不需要很大电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