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隔离

楼主(2019-10-12):
请问一下什么叫DC-DC电源隔离啊 。再看光耦的时候说要dc-dc电源隔离。不知道dc-dc电源隔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C-DC可以有隔离和非隔离结构。所谓隔离,指输入和输出通过变压器等非电气直接连接的能量传递形式。也就是最后的输入输出之间没有任何电气上的共电点。

网友B:
你可以就看看电感和变压器的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