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MPLAB X IDE代码编辑栏出现奇怪字符

楼主(2019-10-12):
      使用的是MPLAB X IDE 5.25及XC8 2.10,不知是在软件中设置了什么还是在软件之外的其它地方设置了什么,出现如下图所示问题,更换字体也不行,编译也能通过。请教各位,如何去掉这些多余的字符?

网友A:
把下图中"Show Non-printable Characters"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图中"Show Non-printable Characters"前面的勾去掉

非常感谢!就是这儿的事,快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下图中"Show Non-printable Characters"前面的勾去掉

这个就腻害了!!!

网友C(2019-11-13):
是不是编码方式不对啊

网友D: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E:
回车符号,每行一个,
有时候换行不是回车,所以支持显示一下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