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楼主(2019-10-12):
程序开头开了一个1K的buf 用来接收数据
但是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想把1K的buf利用完

网友A:
第一次将数据写到数组0-31 第二次就写到32-63 依次写到1023为止
怎样写 程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试过buf+=32;不可以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使用多重数组来命名   同时使用标志位去接受。。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buf是数组吗?

网友D:
如果是串口的可以通过数组地址++实现。

网友E:
现在都有fifo芯片可以帮助实现。

网友F:
通过改变数组的位置不行吗?

网友G:
这个f149好像没有dma,dma能够实现

网友H:
就是改变数组的地址不行吗?

网友I:
怎么需要这么大的buf作为缓冲?

网友J:
定义变量buf【int i】 i改变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K:
开了buf之后不就是直接可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