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哪查找这些文件

楼主(2019-10-12):
groupid 或 config.bld 文件

网友A:
表示不知道在哪查找 groupid 或 config.bld 文件

网友B:
比如说你使用st提供的Codec,那么,装完Codec的发行包,就可以在里面搜到这个文件。

网友C:
groupid, 从名称理解这应该是与linux有关的

网友D:
对,来设置文件和组id,这样同一个组内的用户就可以获得相同的访问权限。

网友E:
设置文件组的命令是chgrp,  要给文件分配组权限,则用chmod g+权限 文件名 ,取消某个组权限则为chmod g-权限 文件名.

网友F:
权限有r 读(Readable) w 写(Writable) x 执行(eXecutable).

网友G:
groupid, 从名称理解这应该是与linux有关的,来设置文件和组id的。

网友H:
修改 config.bld 文件后,请再次在 dvsdk4 中构建 gstreamer... 然后就有共享库 libgstticodecplugin.so 了

网友I:
groupid 在 config.bld 文件中,config.bld 文件在“dm365 dvsdk4”的 gstreamer 代码中.

网友J:
这个库可以作为 gstreamer 插件来获得 ti 编解码器。

网友K:
config.bld文件的路径及内容可以帖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