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9-10-12):
请问各位大神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网友A: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B: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C: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D:
晶振选择看单片机的能力和你的需要,电路看晶振。

网友E:
小型封装往往要在性能、输出选择和频率选择之间作出折衷。

网友F:
时钟振荡器亦采用愈来愈小型的封装。小型封装往往要在性能、输出选择和频率选择之间作出折衷。

网友G:
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H:
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I:
最好使用使用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J:
采用外部时钟源时,接线方式为外时钟信号。。。

网友K:
内部时钟源是芯片内部自带 外部为外部晶振 至于多大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最大值看你具体芯片支持

网友L:
根据你的项目需求来选择就行啊。。

网友M:
与其它电子元件相似,时钟振荡器亦采用愈来愈小型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