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硬件上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

楼主(2019-10-12):
CC1100在说明文件上,只说明315,433,868 ,915MHZ这几种频率的硬件电阻,电容,电感值,假如我用 310MHZ的频率,硬件上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

网友A:
在同一环境 都是用cc1100有多个主机对从机通信如图  这样场合能用一种频率吗(315MHZ)?  1主机和2主机互相影响吗?  是不是1用314MZH, 2用315MHZ就能区分开来?

网友B:
用同一频段就可以啦/...设置个ID号区别..在软件里去判断包的ID号.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的硬件电路设计的吧。

网友D:
这个datasheet上设计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E:
不是都是MCU对CC1100的配置、控制和数据收发都通过该SPI接口进行的吗?

网友F: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CC1100: 400-464 MHz 和800-928 MHz

网友G:
是否是跟315MHZ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数字校准器,启动晶振
发射芯片CC1100的晶振

网友I:
低成本单片射频的UHF收发器

网友J:
这个跟CC1100的硬件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K:
这个硬件电路怎么设计,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L:
硬件电阻,电容,电感值都是参考datasheet就可以。

网友M:
评估板的设计都是比较稳定的设计电路。

网友N:
模块发射频率由发射芯片CC1100的晶振及外部元件决定,本系统选择发射频率433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