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

楼主(2019-10-12):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

网友A:
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网友B:
./RD=/STRB+/R/W; 3./WR=/STRB+R/W。

网友C:
1.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2./RD=/STRB+/R/W; 3./WR=/STRB+R/W。
应该就这两种

网友D:
DMA控制器可以无需CPU介入而在内部存储器、外部存储器及片上外设之间传送数据。。

网友E:
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

网友F:
异步存储器,比如ROM,FLASH

网友G:
只需要要配置好相关存储器的寄存器之后,就可以直接进行读写访问

网友H:
当EMIF访问CE0空间时,就驱动/CE0变低,使能片选CE0上挂着存储器

网友I:
一般通过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 来访问SDRAM flash 等设。。

网友J:
EMIF可实现DSP与不同类型存储器的连接。

网友K:
HPI和存储器接口之间的数据传输不使用DMA通道。

网友L:
3种类型的存储器提供无缝接口:
                   异步存储器,比如ROM,FLASH
                   同步突发SRAM(SBSRAM)
                   同步DRAM(SDRAM)

网友M:
外部存储器地址如何分配给片使能(CE)空间